联想 y400没有声音

楼主(2017-04-27):
客户送来 y400笔记本  说没有声音  我进系统看了一下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认到声卡 系统下  小喇叭是个红色   果断拆机 芯片没有明显的烧痕  就对芯片工作条件进行了排查  发现复位不正常    然后就向外排查发现短线了  接上线就了

网友:
进水了断线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  最后换板了

网友A:
声卡复位断线  刚才一个新帖 也是复位断线 不过他的是腐蚀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复位断线  刚才一个新帖 也是复位断线 不过他的是腐蚀的原因

我的没有进水  是自然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