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待机0.02X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27):
最近进水机挺多的,471G进水二修

版号

来二张全家福,以后有掉件可以对比下

板子进水的地方已经清理干净,并在烤箱烤过,打值无异常,插上电源待机为0.026,待机有点偏高,是不是感觉有微短?其实并不是的,按开关无触发动作

查EC供电正常

85脚复位电压正常,64脚ACIN3.3V正常

查到93脚LID551#无电压,霍尔元件前面维修师傅已拆除,75脚RSMRST也是为零,这两个脚的上拉电阻都没按装,应该是EC内部上拉,并且都是GPIO脚,查到这里已经猜到二种可能,一是EC坏,二是程序

测到BIOS芯片U8的1脚CS波形正常,2脚无输出,6脚CLK也无波形,实测U8的6脚到EC92脚断线,这台机器有二个BIOS芯片U8和U6,EC程序在u8

EC到BIOS芯片直接飞线

时钟和输出都有波了

插上电源待机0.008几秒后回归0.0013,待机电流好小,多亏迅维的5位电源显示精确,不然都看不到待机电流的,0.008是3V和5V出来一下,EC读到程序后就会关闭3/5V,所以待机回到0.0013,之前待机0.02X是EC没读到程序,没有关闭3/5放电电路造成的,不要误判错杀了EC

开机电流正常,测试一切正常,进水机重点查查供电和断线

网友:
我觉得修板的思路跟我的不同, 如果是我  我首先清理干净进水后,没有明显腐蚀  我就从3 5V查起  当然 触发后才有的3 5V示波器也可以判断   也可能是你EC进水 你才去查EC。。。

网友(点评):
己清理过不知道哪里进的水,都说了ec供电正常,待机0.02 3/5v都出来了

网友A(2018-10-13):
这个帖子,质量真高,我今天修到了这个,还没修好。这个电流,配合波形,基本可以判断出S5_ON的3种状态了,不出,待关闭,正常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质量真高,我今天修到了这个,还没修好。这个电流,配合波形,基本可以判断出S5_ON的3种状态了, ...

兄弟精神可嘉,这么晚了还不休息,注意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