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印五脚贴片参数

楼主(2017-04-27):
      主板是MS-7597  VER2.0   NF725GM-P43  故障不跑码,有PCI复位,无PCI-E复位,上假负载测得CPU上的VDDA是0V,跑线发现是连接到一只五脚贴片上的第五脚,问一下这只贴片的参数。管子三只脚在下,两只脚在上,有两排字,上面一排印有S2-00,下面一排印有ASA08B.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找到一份图纸,不用查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成能的X宝有时也能查到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