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52 ver1.1奇葩维修

楼主(2017-04-28):
主板型号:ms-7752 ver 1.1

故障:不过内存报警3声
检修:测量各大条件都有, 时钟,复位,唯独没有没有内存供电。我说的有的人会不相信,没有内存供电怎么会有CPU供电等。

先上个主板图:

上电检测发现跑码0-15-55,10秒就无限重启,并发出报警内存。

测试内存工作条件,测量 120 240 脚VTT 电压0.7V 正常。VDDSPD 236脚为3.3V  .smbdata 238脚为3.3v smbclk 118脚为3.3v 内存条件都正常。

一侧到内存供电发现没有内存供电,感觉奇葩没有内存供电也会有报警,开始在论坛上找找图纸,根据相关图纸 V星ms-7758图纸

内存供电芯片为up1513p,内存供电只有0.3v,查5脚vcc 12v供电正常,1脚boot 12v正常,7脚8脚都为0.3v 6脚0.5v

发现芯片是内部开启的就开始怀疑up1513p坏了,找了一个换上还是涛然依旧,在想应该是哪里拉低了,查6脚反馈电阻

几个电阻拆下来测量都为正常值,再查7脚相连的电阻

在板上测量是正常值,拆下来测量一下变成了15k ,13k的电阻不好找,找了个有图纸有点位的h61m-ds2 rev2.2图纸,在板上找到电阻

换上电阻,跑码亮机

网友A:
换了电阻之后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你图纸是不是截错了,怎么截的都是CPUVTT总线供电这部分?另外你说内存条件部分,VDD是1.5V,难道这个不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
会不会测错地方了兄弟

网友:
阻值变化2k之间 没想到竟然会影响到那么大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阻之后电压是多少?

换了后恢复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图纸是不是截错了,怎么截的都是CPUVTT总线供电这部分?另外你说内存条件部分,VDD是1.5V,难道这个不是 ...

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我就说,不然前后颠倒。

网友:
不1错,学习了

网友:
主板现在不值钱了

网友:
兄弟给你加分了

网友:
换电阻维修难度大不好修。

网友C:
内存条件都正常,还没内存供电?VDD如果是0V就不能说内存条件都正常吧?个人觉得建议对技术还是严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件都正常,还没内存供电?VDD如果是0V就不能说内存条件都正常吧?个人觉得建议对技术还是严谨点!

相信此处楼主想表达的应该是SMBCLK SMBDATA SPD  时钟复位等均为正常    表达的不对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就说,不然前后颠倒。

思天师傅,他拍照和描述都是内存供电IC的部分 可能没找到图纸 发的是芯片的截图刚好是CPUVTT把 。
不管是CPUVTT还是内存供电  这个的时序都不对啊   内存供电和DDR_VTT都有进CPU的。
异常会不会导致CPU不跑码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有点奇葩,LZ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天师傅,他拍照和描述都是内存供电IC的部分 可能没找到图纸 发的是芯片的截图刚好是CPUVTT把 。
不管 ...

我也是弄不太懂,手头也没这个板,无法验证到底对还是不对。

网友:
you师傅是大神了··好好好···给you师傅加2分儿~: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