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A480 SW9 不开机 掉电 主板有电流声 白屏 显卡叹号 维修

楼主(2017-04-28):
   SW9的板 客户说的故障是白屏
上电0.6  0.7 掉电 ,拆机  话不多说先把电容加了,继续上电,没有,还是掉电,测板 主要供电都有 继续插电 按按按按按按开关  没反应了......
    不触发 3 5V 有测+10VALW  +15VALW 被拉低了

把这两个电压到的地方都看了下  没发现什么异常的 ,一处一处查吧!
+10VALW 后级断开 PD17 2脚电压正常,后面拉低了,断开+15VALW 后级 PD18 2脚正常了

问题点找到,继续查+15VALW
找到了熟悉了PQ28 果断拆掉 +15VALW正常了,
找个换上我去   又拉低了        这个地方也没啥了 , 拆PR171  测   1M  变成10K了  换 OK

继续上电,终于显示了

你以为这就完了.........
这才刚开始,进系统用了几分钟,闪了几下   白屏了,客户说的问题出现了.出现了. 出现了。
白屏后,能听到主板有电流声,应该那里漏电或性能不良,心情不好没拍照。

有时候又掉电。
继续查  ......
拉低  VR_ON 不掉 ,
测到PQ55  无+3V  4脚电压不对 1点几伏

拆掉PQ64电压正常了,找个换上 ,又被拉低,今天算是杠上了。取电容,测电阻,都一样,在找个开关管换下  ,好了  好了.

加电 电流 刷刷刷上去了,亮了,

装硬盘进系统,测了几分钟没出现问题,

打开设备管理器 显卡一个金黄色的叹号在那里..............................

此时内心十分平静

装系统

网友A:
PQ28电路里面做什么用的  1.5导致3V电压转换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8电路里面做什么用的  1.5导致3V电压转换不成功

PQ28 没有上图纸   3V转换不成功应该是 故障的主题

网友B:
你好像有两张图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8电路里面做什么用的  1.5导致3V电压转换不成功

PQ28 +1.5VSUS_CPU  跟 +5V的开启     3V 转换不成功是 PQ64 不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有两张图挂了

图都上了    大晚上的发帖   加分啊

网友C:
维修不易,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易,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确实

网友D:
感叹号是驱动造成的吗?没看到图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叹号是驱动造成的吗?没看到图片哦

最后一张 系统的问题

网友:
第一个故障好像是通病吧  后面确实一弯又一弯 楼主厉害  奇怪的是我想加个分 怎么加不了?

网友:
好幸运楼主的感叹号是做系统就好了?我有一台S410独显感叹号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