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維修請教先進前輩們

楼主(2017-04-28):
屏線有5v電源f101正常,下測試點要測試那個位置.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小弟謝謝

网友:
测试的地方多了去 了    屏的六大供电条件你才测一个

网友A:
貌似你的屏线插反了,保险电阻在屏板左侧,屏线红线正常是供电,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屏线肯定反了!

网友:
建议你找个师傅修修吧,这个事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上边都有测试点,逐个测量并记录,发上来诊断。

网友B:
保险正常 那还白屏就是屏的升压不正常了肯定是  你要围绕升压芯片查

网友:
暴力擦进去的,看来可能都没法修

网友C:
这人真牛逼    屏线都能插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正常 那还白屏就是屏的升压不正常了肯定是  你要围绕升压芯片查

好像 不止升压啊
好多个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人真牛逼    屏线都能插反

按是新手 看不出来屏线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人真牛逼    屏线都能插反

老哥稳  确实接反了 不知道这是怎么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的屏线插反了,保险电阻在屏板左侧,屏线红线正常是供电,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

謝謝,確定後是接錯了,可以了

网友:
呵呵。 新手接线的时候应该多多留意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是新手 看不出来屏线反了啊

所以有人说你水哥,是有一定原因的。
以后多发原创性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有人说你水哥,是有一定原因的。
以后多发原创性的帖子。

版主提醒的是
看来按也是出名了 都成水哥了

网友:
接反线小心把好的都烧成坏的了

网友:
VGH VGL 3.3反正很多,逻辑板上边有测试点

网友:
太厉害了 【屏线也能插反啊】

网友:
先确保电压正常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的屏线插反了,保险电阻在屏板左侧,屏线红线正常是供电,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

观察的太仔细了,一眼看出来了,老司机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的屏线插反了,保险电阻在屏板左侧,屏线红线正常是供电,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

哈哈哈哈!!!!牛BB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网友:
屏线反了插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