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LED32M3560PDE不能切换到AV

楼主(2017-04-28):
LED32M3560PDE不能切换到AV。其它通道能用。请参图,能进到第三图后,没有下一步 了。查了很多资料,在信源编辑里就不能操作了。请遇到过的师傅指点。急用!!!

网友A:
你是按键切换还是遥控器切换啊   看看接口有没 信源控制芯片  打下端口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按键切换还是遥控器切换啊   看看接口有没 信源控制芯片  打下端口阻值了

按键,摇控,鼠标,都用过,能切到AV道,屏能显AV,就是出无信号,但机顶盒用到它机上,非常正常的。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主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能显示AV状态就不是不能切换,如果确认线没插错就是主板坏了,先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不行主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AV通道无问题就是芯片坏。

网友B:
这个机型的黄色插孔是视频输出,绿色是视频输入,和分量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型的黄色插孔是视频输出,绿色是视频输入,和分量共用

感谢你,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
另类设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