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那些不得不说的事

楼主(2017-04-28):
昨天收到一台联想G40-30的本本,由于客户自己改装了XP系统导致蓝频,拿到我这边来换系统,一看机型跟蓝频代码,不能装XP系统,最低也得装win7,开始装系统,先改启动模式“legacy support"再优先启动为”legacy first"最后再把主板默认支持的系统改成“”other os“(最开始的系统是WIN8)一切搞定后开始进PE装系统,关键的时候来了,电脑装完开始自动打驱动的时候又蓝频了,当时内心一万只草尼玛跑过,回过头一想不然把主板默认的支持系统改成WIN7的,重启进BIOs,改了,再重启,这个时候可以了!懵比了,那这要是装WIN10系统怎么办????

网友:
楼主顺序错误了,所以出了问题,正确顺序是1、吧最后一项里面的默认操作系统从win10(或者是enable)改成others(或者disable),然后选择下面的那个加载缺省值。2、找到启动模式(boot选项里),将默认启动模式改成legacy,保存退出。3、重启pe内将硬盘分区格式改掉成mbr,重新分区安装win7即可。至于安装win10,看你想怎么安装了,如果安装ghost镜像格式的,刚才改的就可以,如果想启用uefi启动,将刚才的操作第一步改回来,然后加载一遍缺省值,保存后使用原版安装光盘对硬盘进行分区安装即可。

网友:
里面没有默认WIN10,只有WIN7 win8 还有一个others。这些都改了,最后打驱动的时候蓝频,只有把others改成win7才不会蓝频

网友:
就像2楼说的一样.顺序有点不对,按照2楼的顺序试试

网友:
装WIN10  改成WIN8应该可以的

网友:
奇奇怪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W8和W10一个模式就行.....

网友:
过来看看,回复一下

网友:
新机好多搞不懂了,

网友:
你在改回去就可以了,要不然没法安装,W10,不过你改的顺序是不对的。

网友:
现在改系统好麻烦

网友:
改 安全引导    改UEFI为CMS

网友:
下次就知道了,哪个品牌都有难搞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今天我也遇见了一台

网友:
好像这个机器只能安装win10吧,配置一般般这个机器

网友:
系统分为gho和iso种,貌似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