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V3500笔记本,屏幕和外接没显示,拔掉内屏,外接显示

楼主(2017-04-28):
有个v3500笔记本,屏幕和外接没显示,拔掉内屏,外接显示,换了一个上屏,故障一样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屏接口 测测看什么电压没出

网友:
看看屏是不是暗屏 如果不暗屏就看下屏线接口 这机器是独立还是集成 ???

网友:
屏线换了没,供电正常不

网友:
供电不正常,LCD_VCC有问题, 背光板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17-5-3 11:27):
有大神见到过,这样的现像嘛?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