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花屏

楼主(2017-04-28):
朋友给张GTS250显卡,上机花屏,用1700W的风枪加BGA焊膏吹了一下GPU装机不花屏了,很高兴,由于试机时GPU上面没加硅脂,所以又把显卡取下来加了硅脂装机,这下坏了,又花屏了,朋友们给看一下到底是哪的问题?是GPU开焊没焊好还是其它有问题,焊这玩意必须上BGA焊台吗?不敢乱焊了,焊坏多张显卡了.

网友:
这好像还是没有加焊好吧,上GBA吧

网友:
核心,显存都重新加焊一遍试试,若还不好就放弃吧或许是pcb过孔不良导致的呢。

网友:
可以啊  我这里只会用风枪吹   吹完还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这个必须上BGA加焊,风枪不行

网友:
不上BGA用不久的,所以不要徒劳了,风枪吹多了就废了,能亮机也不耐用的

网友:
直接上BGA上面搞

网友:
难怪修的几乎都是二修机。

网友:
你是盲修的 ,内存 测一下在说

网友:
加焊必须是需要上bga返修台的哦,热风枪加焊是用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