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C练手板上电时序求解?

楼主(2017-04-28):
最近搞了几块5C的ID板来练手,顺便测了一下手机的各个部份的供电。据PCB图纸,不开机主测11路 ,在取下主CPU及硬盘的情况下,10路供电可测到,但第二路无法测到,参考此文(电源和CPU相同,供电设计思路也差不多吧)的5代供电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2505-1-2.html及相关视频,只有在CPU给电源发出CPU0_SW_CONTROL和CPU1_SW_CONTROL两信号后才有1,2两路输出 。而实测开机ID板第2路输出是在开机后电流达近200MA才有一个1.1的瞬时供电,然后是此脚是1.1以下的一个跳变供电,直到达到400MA时才有持续的1.1V输出。请教一下此路核心到底是为CPU内什么部份供电,在不开机测试中如何来测试此路供电的正常与否。

网友:
这个是CPU内部的主要供电,如果没有电压是一般显示不了,具体看下面电路图,如果这个管子不工作,可以拆掉管子短接过去。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具体看一下原理图,q4这个管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