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R9KM进水黑屏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04-28):
接一从售后转过来的OPPOR9KM手机,故障进水,不显示。
仔细检查其实是无背光。查背光显示电路,由于无图纸只好凭经验维修,显示屏接口背面是背光升压部分,但进水腐蚀痕迹在另一侧,再问客户具体原因是进水后还可以用,然后摔了下导致彻底黑屏了。所以查了灯控组成后直接更换背光IC。(先排除屏幕问题),这个KM屏幕和R9其他型号的屏不通用,接口也不一样。后来证明这个IC型号是12脚的D6.(常见的灯控IC)在板子上由于表面有黑胶遮挡所以不太好辨认。另外方向不好确认可以通过打板子上的对地阻值来找到芯片对应的接地脚,这样就能确定方向。下面直接画图标注,但愿后来的人能有用。
抽空写稿子,麻烦大家动手评个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修的不错  这技术是自己开店?还是打工?

网友B:
楼主利害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C:
没有图纸都可以修好这个才是考研水平的时候 牛掰

网友D:
没有图纸都能修好,可见楼主是个职业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  这技术是自己开店?还是打工?

自己开了个小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纸都能修好,可见楼主是个职业老司机了。

大家一起交流慢慢变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都可以修好这个才是考研水平的时候 牛掰

: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利害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不客气。这个R9相关资料非常的少。少的可怜

网友F:
楼主你是拆料板的还是买的IC ,型号可否公布交流一下。

网友:
修安卓机的老司机啊,技术太6啦。已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一起交流慢慢变老…………

哈哈,甚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是拆料板的还是买的IC ,型号可否公布交流一下。

某宝有卖二块钱一个,型号D6 上面有图片。  灯控IC。类似还有D8..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都可以修好这个才是考研水平的时候 牛掰

哈哈。一般了。

网友:
OPPO的很多机型网上都没有什么电路图,只能上淘宝走相关的IC的,前段时间我有台R7SM也是没有灯光,上淘宝找灯光相关的IC修好的

网友:
原先的重植会不会还能好呢?

网友:
电子图里面找到的显示维修部分内容,供大家参考

网友:
最喜欢无图纸维修的贴

网友(2018-03-19):
引用 网友G:
厉害,一看就是老司机了!顶一下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提高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在民间啊,,感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大家平时相互分享经验相互交流。共同提高技术。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逼   小白只会换主板 66666666666666

可以试着去修下。慢慢就懂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