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是如何除屏幕胶的?

楼主(2017-04-28):
除胶用除胶液容易进背光,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讨论一下,还有打uv胶有什么不起泡的技巧

网友:
用个小毛刷子,刷到屏上 少弄点除胶液。就行了

网友:
上UV胶的时候 可以用Y字形 打

网友:
一般不会进背光  少点

网友A:
有除胶液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除胶液吧。

有,就是不小心搞了一点液进去了,亮屏后有小印子。这样子是不是要更换背光导光板?

网友:
这个需要很细心才保证不出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就是不小心搞了一点液进去了,亮屏后有小印子。这样子是不是要更换背光导光板?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对修手机也是很白的阶段。

网友:
除胶液你到那么多干什么,还想一下都泡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就是不小心搞了一点液进去了,亮屏后有小印子。这样子是不是要更换背光导光板?

换背光板就好了,除胶液用无尘布沾了擦就是。

网友:
手机平不好换这个要耐心和细心

网友:
使用专业的去胶液估计可以去除掉

网友:
放加热台加热半小时 随便一撬就掉了

网友:
最好换掉背光,还有放加热台加热半小时 随便一撬就掉了,除胶液用无尘布沾了擦就是。

网友:
我就拆过两次,拆一个烂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对修手机也是很白的阶段。

矮油,思天大神居然回帖了~还不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矮油,思天大神居然回帖了~还不止一个

那是自然,我肯定也要多学多看

网友:
我都是用天那水加无尘布沾慢慢擦就行

网友:
用8333加无尘布  上沾一点擦

网友:
把屏幕放在恒温台上利用余温,用刀片刮掉一些胶,然后用除胶液把无尘布沾湿,用手压不会滴水就可以在屏幕上面擦剩下的余胶了,这样背光就不会进液了。

网友:
我还不敢动手 呢

网友:
用530 试试

网友:
少放,用布擦

网友:
学习了 我也在学这一块

网友:
用天那水 加530

网友:
需要很细心才保证不进背光

网友:
万恶的金币

网友:
小心再小心 手法不一样 都在研究的路上

网友:
高手们请教教我们

网友:
19楼。天那水不行吧

网友: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对修手机也是很白的阶段

网友:
还有先用专门的铲子铲,再用无纺布蘸除胶液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