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 在线等 十万火急 求图纸!

楼主(2017-04-28):
这个机器进水,很多电阻都腐蚀了,哪位仁兄有图纸,麻烦上传共享下  非常之感谢!!!!!!

网友A:
这个难找,X宝上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找,X宝上没有啊?

没有啊  只有bios

网友B:
这玩意的图纸不好找得很

网友C:
慢慢摸索吧,没图纸的,我修没图纸的机器就是慢慢摸索的

网友D:
杂牌机器难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摸索吧,没图纸的,我修没图纸的机器就是慢慢摸索的

哎,已经修好了 客户又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杂牌机器难搞点

这个不是杂牌吧?

网友:
小心被扣分哦。 不能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的图纸不好找得很

是啊, 找了好久 还是没有

网友:
真没听说过

网友E:
7代的机器,刚买不久,可惜呀

网友:
这机器的主板在淘X找不到,只有厂家自己有,嘻嘻

网友F:
连万能的X宝都没有,那基本很难找了。这个是游戏本吧?

网友:
找这图纸 修的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7代的机器,刚买不久,可惜呀

是啊 ,进水了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连万能的X宝都没有,那基本很难找了。这个是游戏本吧?

是游戏本,已经修好了

网友:
对于这种没图的情况,腐蚀的电阻一只只拆下测啊,表针用尖点,不要测电阻腐蚀的两端电阻值不准确的。要测腐蚀掉的里端。

网友:
同方的我以前交换才200-300,费劲大了没必要吧!  实在想修只能找芯片相似的参照了

网友:
显卡旁边有个板号,查查那个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