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cpu

楼主(2017-04-28):
苹果6翘完CPU焊上之后  插电源插尾插没反应  拔下上电到70--80ma  再插上掉电  拔下上电  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对了  刷机还报4014  求助啊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网友:
CPU没装好噻

网友:
上层还是下层  还有的情况就是有硬盘可以亮机  硬盘拆掉之后就上面的情况  也是CPU么

网友B:
上层不装就是你这种电流,也就是说上层可能大些

网友:
应该是上层没装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层不装就是你这种电流,也就是说上层可能大些

翘过硬盘之后变这样的呢,CPU没动过  这是怎么回事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翘过硬盘之后变这样的呢,CPU没动过  这是怎么回事啊  求大神指点

是不是温度高了,或者吹的时间太长,CPU爆锡了

网友:
应该是上层没装好,单CPU就是这个电流,报错还是报的暂存,重装上盖吧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电源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电源电压不够

哥,你这真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刷机还报4014  求助啊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4014是上盖,你U都翘啦,还想能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刷机还报4014  求助啊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4014是上盖问题,就是暂存,你先查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70-80之间就是没过暂存,你查下暂存和CPU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他情况都没有说明白“苹果6翘完CPU焊上之后”,后头又说没动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电源电压不够

都以为是CPU上层,结果居然是电源电压不够

网友:
也是没看明白。到底是撬的CPU 还是硬盘。能说清楚些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以为是CPU上层,结果居然是电源电压不够

把电源电压调高0.5v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情况都没有说明白“苹果6翘完CPU焊上之后”,后头又说没动CPU。

这两种情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电压调高0.5v就好了

好了就好。

网友:
多这么一点电压都可以解决,又学到了

网友:
这也可以啊?楼主是在考验大家啊

网友:
请教哈6S 4014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还是cpu没有装好导致的,再重新装一次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