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死机求助

楼主(2017-04-28):
C200一体机,独显的,可以开机,但是进了系统后一会就会屏幕闪一下而导致死机,或者看网页,电影就卡死了,能感觉到像是电容漏电或是打火导致屏幕一闪后就死机了,作过如下处理,怀疑灯管和高压部分,于是单独给背光供电,还是能看到屏幕的闪动,查过硬盘接口下的LPC线,五根都是通的,现在无法下手了,总感觉像是主板上面某个电容漏电或打火,导致屏幕一闪而死机,刷过主板BIOS和U37程序都无法解决,有高手知道从哪里下手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是二代内存的独显版本

网友:
现在论坛的人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
这种死机的情况不好修 是不是硬盘挂了

网友:
在不接外部设备的情况下 还会死机吗?(意思是裸板点机)

网友:
是啊,只有用U盘进PE可以运行,但因为没多大负载,所以没死过,还有运安全模式也可以运行一会,是不是和独显有关呢?我关掉网卡和声卡也试过,都不行,能明显看到屏幕一闪之后,死机了,有时闪一次没死,接着闪第二次,但肯定和屏没关系,和高压也没关系,因为确定是主板问题,硬盘要是断线的话是不会开机的,而且测量的5条线都是通的,实在找不到哪里不稳定,就像有高压放电一样打一下火,屏幕受干扰闪一下之后死机。

网友:
重新装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灯管接触不良打火闪的?修LCD显示器经常遇到过。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其它都没问题,系统是好的,换硬盘也无法解决,现在确定主板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