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老哥指点啊。。急救 苹果A1278不装键盘掉电

楼主(2017-04-28):
一台烂苹果 A1278  I5三代的,白屏后机器掉电,然后我用键盘开机后,取键盘就不掉电,一直在WINDOWS滚动条,和PE也是一直滚动条,然后就换键盘,换了二个,都是一开机到0。7A就掉电,然后就发现,不装键盘,直接开机点,开机也掉电。然后装他原来的键盘,机器就能亮,怎么这么神奇,求苹果大神指点一下。。到底什么问题。我发现我换的二个键盘跟原装键盘不一样,外观一样的,但是接口上面的线不一样,他原来接口,左边是5要线,我换的新的是6根线。。好郁闷。

网友A:
这个机器不装键盘不影响的进系统的,还有为什么要去点主板开机点开机?这个机器拿掉电池断开电源再重新接上电源就会自己开机。至于你说的键盘现在外面卖的大多数都是高仿的键盘不是原装的。如果拔掉键盘还掉电就排除下别的问题,首先把能拔掉的都拔掉,一个一个测试。等你结果。还有就是高仿的键盘也可以用,就是质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装键盘不影响的进系统的,还有为什么要去点主板开机点开机?这个机器拿掉电池断开电源再重新接上 ...

郁闷了,不插键盘根本不开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1112-1-1.html  这是论坛里面的一哥们发的,跟我这个故意一模一样。。。不装键盘,机器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装键盘不影响的进系统的,还有为什么要去点主板开机点开机?这个机器拿掉电池断开电源再重新接上 ...

A1278好象有好几款,我这个板号是820-3115-B集显。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A1278的键盘都是通用的,和板号没关系。

网友:
发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换SLJ8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