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C340开机屏幕红绿蓝不停切换

楼主(2017-04-28):
联想一体机C340开机后,屏幕红绿蓝纯色不停切换,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主板问题或者屏幕问题。1.打开图纸,查看无线网卡接口有LPC总线,可以连接诊断卡跑码(如下图),接上诊断卡跑码正常

   用示波器量测LVDS接口信号线,有波形输出,初步判断主板正常。

2.拆机取下屏幕,查看屏幕参数得知:供电5V,双8位LVDS,1600*900,连接液晶屏测试仪,调节好参数,点屏测试,屏幕还是原故障红绿蓝不断切换,因此判定为屏幕故障。

量测屏幕供电,5V供电电压跳变,去掉电源量测对地阻值正常,运用烧鸡大法接线5v稳压电源,发现行列驱动IC有一个严重发烫,只能更换屏幕了,屏幕更换后问题解决显示正常。

网友:
也就是说,修这一体机,修到最后是换个屏幕搞定?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一体机是进系统才红绿蓝切换的,装WIN7的系统就会红绿蓝切换,最后是装了XP的系统才解决的。

网友:
恩,以前也碰到过和您类似的问题,驱动问题导致的进系统红绿蓝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