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通病维修

楼主(2017-04-28):
昨天晚上接一台机器,6P触摸失灵,顶部有白条,大家都知道,这个基本就是通病的问题,拆黑触摸直接开干,飞线M1,因为找不到我的细飞线了,用的粗一点的,手工不好,凑合看吧,原理就不用多讲了,大家都知道,直接上图吧飞线用绿油固化一下,防止脱落

放大镜来一发

显微镜也来一发,我看别人在显微镜下拍的很清晰,我的为啥是这样的?有啥窍门?

上机测试

测试触摸正常,修复完成

网友:
谢谢分享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经验丰富丰富

网友:
为什么要飞M1

网友:
这个故障基本上都是这个脚引起的,这个M1是到A8的同步信号线,6P出现顶部白条,触摸不灵的情况9成都是这个脚出现的问题

网友A:
拍显微镜。。  手机拍照的时候看见显微镜有个亮光,然后对着这个亮光靠近。。 一般就可以 了。。 可以再在手机拍照那里放大图像

网友B:
你显微镜多少钱  。。。清晰  跟多少钱有关系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显微镜多少钱  。。。清晰  跟多少钱有关系啊 ~~

我这个没多少钱,你可以在闲鱼上淘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显微镜。。  手机拍照的时候看见显微镜有个亮光,然后对着这个亮光靠近。。 一般就可以 了。。 可以再在 ...

行,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显微镜多少钱  。。。清晰  跟多少钱有关系啊 ~~

在老外网站上看过老外用一款显微镜 超级牛逼。。 带支架前后伸缩的。。 挺贵 的 500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老外网站上看过老外用一款显微镜 超级牛逼。。 带支架前后伸缩的。。 挺贵 的 5000左右。。

没必要那么贵   2400的那种 就可以了  ,外接HDMI口  ,就够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那么贵   2400的那种 就可以了  ,外接HDMI口  ,就够清晰了

平常我们见到的显微镜都是要在显微镜下面的板上测量。。 这种是直接把镜头拉过来在我们平常桌子上就可以测量了。。 还可以拉到桌子外面。。 自己维修水平也不高。。 是不会买那么贵的哈哈

网友:
M1脚断线还真多,捡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老外网站上看过老外用一款显微镜 超级牛逼。。 带支架前后伸缩的。。 挺贵 的 5000左右。。

维修不需要买那么贵的,土豪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那么贵   2400的那种 就可以了  ,外接HDMI口  ,就够清晰了

2400也不用,几百块钱搞一套也一样的,带VGA接口就行了,现在电脑显示器用HDMI和VGA就没啥区别,当然你用的高大上的那种不算数啊,所以大部分的显示器用高清和VGA都一样

网友:
iPhone6p m1脚断线的还真多,这个是捡钱的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