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后摄像头不能用 黑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7-04-28):
iPhone6后摄像头不能用 黑屏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摄像头不能用,拍照花屏。

  收到客户发来的iPhone6,说是后摄像头不能用,拍照花屏。拿给别的修理店修成了照相黑屏,无法使用拍照功能。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先开机进系统,经过测试证明确实拍照界面黑屏,无法拍照。顺便再测试下别的功能是否一切完好,锁定摄像头不能用的故障点后,拆机取出主板。

iPhone6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1

  拆出主板,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摄像头供电管被人拆掉没有安装,是一坨锡直接短接的,并且主相机接口右下角的电容被抠掉了,和电容相邻的保险电感也被抠虚焊了。

iPhone6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2

  根据上述异常点,配合苹果官方原厂设计图分析得出,摄像头供电管输出两路2.85V电压分别给前置摄像头和后置主相机供电,直接短接会造成相机工作不稳定(不要轻易拆掉和短接IC)。

iPhone6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3

iPhone6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4

iPhone6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5

  从别的拆件板上取下供电管,重新安装到维修主板上,并把虚焊的保险电感焊接牢固,用万用表测试焊接质量。完成之后,主板装回外配开机检验维修结果。进入系统打开相机已经能够显示取景图像,但是仔细观察发现取景画面有整块彩色噪点。

  相机已经能够工作,但是有噪点,说明供电质量不是太好。一般直流电路中出现这种问题,都是交流杂波过多干扰所致,影响供电稳定性。既然分析出还是供电的问题,那么相机的供电是由2.85V供电管输出,会不会是刚才更换的供电管有问题?为了验证我的思路,拆下刚才的供电管再次重新更换一个焊接上,开机测试。前置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后置主相机也正常工作。

  iPhone6摄像头不能用,黑屏故障维修结束!

iPhone6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6

iPhone6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图7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换一个多好呢?加一个不是多此一举吗?还麻烦

网友:
不错不错 技术好 现在维修苹果技术要求高 手工更高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没太大意义,麻烦。

网友:
原帖子不知道是谁发的,技术好6啊,老司机啊 .

网友B:
供电不稳定和滤波电容拆的过多影响造成,如果屏幕显示有虚影也是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稳定和滤波电容拆的过多影响造成,如果屏幕显示有虚影也是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吗

也有可能是,最好换个屏幕试一下,排除是不是屏幕问题引起的

网友(2018-04-22):
分析思路技术都贼溜,老司机就是厉害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新课了。

网友:
不错,本来的故障就个供电管引起?

网友:
完美修复啊 谢谢分享 学习中

网友:
2.85V没有一般会用3.0V供电飞线过来,

网友:
牛逼,维修思路很清晰,看来楼主理论还不错哟

网友:
真厉害 好想学习 太厉害了 有时间高低去迅维去深造

网友:
刚想接触维修苹果手机 看楼主的贴 感觉学到了许多知识 比如你说的不能轻易拆掉IC或短接  之前修笔记本有些都是供电都是直连的

网友:
可以借感光供电3v过去,这样飞过去的3v电压跟输出的2.85v基本接近,不会出现拍照黑的地方有条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