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3R超级本之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28):
机器型号:
摔过A壳右侧上屏轴的柱子全部脱落机器外观:

故障描述:客户口述机器之前进过水,在西安换过主板;又次不小心又摔了下,屏轴的地方损坏,但是一直可以正常使用,近期出现不开机现象,但是多按几次开关,偶尔可以正常开机,今天急用,怎么按也不开机!
第一次故障维修:接可调电源,待机0.021按开关不触发,拆机至裸板, 主板和 开关板构成,两部分全部拆下来,上电测开关处,有17.43V电压,开下开关无调变,用镊子短接开关1-4脚,可以正常触发,就这样第一次维修结束!
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周左右,打电话过来说又开不了机了,但是这次故障又变化——按下开关虽然屏没有反应,但是外接鼠标灯会亮下,沟通让他抽时间拿过来给他瞧!其实我一直担心他的机器因为A壳屏轴地方外漏——使用不当会导致屏线短路问题,客户又不同意换壳!
第二次故障维修:客户带过机器我特意看了下屏线,屏线外观上没有破损,上次维修直接换的开关并没有在意主板问题,这次发现并不像客户描述的直接换过新主板,而是维修过的主板,但这次却是加电掉电,裸板加电电流跳变0.017——0.157——0.02,偶尔还可以加电至0.9V左右,测各大电感电压全部正常,接屏正常亮机;多开几次又不行了,不能正常开机,从上电到掉电大概就是6秒左右,试着测各大电感电压,经过几次测试锁定L28无输出电压,CPU供电电感也没有电压,在论坛中搜到图纸,发现L28输出电压为0.85V,用示波器打0.85V电感后端波型如下 直接换了后端滤波电容,故障排除!亮机图忘记拍了!各位看官记得加分,谢谢!!!!!

网友:
我有一台,出了

网友:
波波神功啊

网友:
楼主问下最后的波形算是欠压保护吗,这跟电容有啥关系啊,讲解下,加分了

网友:
第二个是通病来的  330

网友:
故障变了    你还给客户收费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