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A550C不触发维修(秒杀)

楼主(2017-04-28):
早上接的,通电无待机,此板CPU为板载。按开机无反应,按照常规刷BIOS以后按开机键上电至0.15-0.18跳了一次上不去了,尝试风枪加热南桥无效,测桥上方大电感无电压,直接换掉UP1565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亮屏了。
总结:BIOS资料损坏,1.25V供电故障。太忙忘记拍图了,见谅!!!

网友:
UP1565是啥子玩意啊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

网友A:
UP1565是啥子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565是啥子玩意

16脚芯片,输出1.2V

网友B:
楼主写的太简单了吧,有点看不懂

网友:
太简洁了 少电压修好了 bios也坏了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的太简单了吧,有点看不懂

只能这么写哦,整个过程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