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风扇报错

楼主(2017-04-28):
机子是南桥烧坏换的南桥能亮机然后风扇报错 还以为风扇不对刚好有台一样的掉了风扇也一样然后又换了一个拆机的南桥还是一样反正ECBIOS啥的都别说了该换的都换了一样 U2801也换了就是Q2703第6角电压只要1.几打阻值也正常正常为3.3就差显卡没换了。所以求助一下论坛大侠们又碰到过这样问题吗

网友:
呵呵    你的问题最奇葩

网友A:
这个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吧

bios刷过了而且还换BIOS芯片

网友:
这个主板上有个温控芯片吧,你看看有没

网友:
最的奇葩问题。电脑现在都出奇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