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cpu芯片定义,那个是PG

楼主(2017-04-28):
看下cpu芯片定义,那个是PG,哪个是时钟开启脚,

网友:
POK不就是PG吗

网友A:
同意二楼   17脚 POK 就是PG

网友:
17脚 就是PG脚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17脚就是PG啊 图纸标的很明白POK 还用红线圈出来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二楼   17脚 POK 就是PG

pok记得以前看过有的是芯片开启,  如果pok是PG,那它上面的RT是始终开启吗?

网友:
时钟开启是上面的RT吗

网友:
第17脚就是p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k记得以前看过有的是芯片开启,  如果pok是PG,那它上面的RT是始终开启吗?

33脚 EN是开启信号

网友B:
我说时钟开启信号

网友:
时钟开启信号就是17脚P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时钟开启信号

时钟的开启就是CPU电源IC的PG信号 也就是P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开启就是CPU电源IC的PG信号 也就是POK

哦知道了,有的芯片是一个cpupg   一个是时钟开启,这个电路里只有一个cpupg一路去往ec,一路去往时钟。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知道了,有的芯片是一个cpupg   一个是时钟开启,这个电路里只有一个cpupg一路去往ec,一路去往时钟。 ...

这个要看主板的设计 一般CPU的PG 会去开启时钟 还会去SB   告诉SB(这个到SB的信号一般叫VRMPWRGD) CPU供电已经OK了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时序

网友:
第17脚pok一般就是pg了,只不过名称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主板的设计 一般CPU的PG 会去开启时钟 还会去SB   告诉SB(这个到SB的信号一般叫VRMPWRGD) CPU ...

嗯  谢了,

网友:
17脚POK 就是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