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0LD上电0.59不显示 笔记本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28):
华硕X550LD上电0.59不显示 笔记本黑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硕X550LD

  主板版号:X550LD REV:2.0(板载内存,板载CPU,带独显)

  故障现象:裸板上电0.59,笔记本黑屏不显示。

  主板正面: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1

  主板背面: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2

  维修过程:

  按照习惯,先静态下测了下公共点及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没发现问题,于是接上可调电源测试,待机0.004。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3

  按开关电流上扬中间有两次跳变到0.59A不动了,此时测得各电感电压都已经发出,CPU电压也出来了,由于没有屏幕,只好外界VGA显示器测试,并没有任何显示,接上USB键盘发现大小写键及软启动均不管用,说明自检并没有通过。

  用示波器测南桥下BIOS的2脚或5脚,可测得在按开关后有两次跳变的波形,说明CPU已经发出寻址了,只是自检不过。想了想华硕的机器BIOS程序很容易出问题,导致加电不显或者掉电等各种故障,那就先易后难,刷个BIOS程序试试。

  找了相同版号的BIOS程序刷上去,再次上电,发现依然是跑电流0.59,电流没有任何变化,说明跟BIOS程序没有关系,既然有了两次跳变。

  根据寻址以及软启动的过程,可以知道两次跳变波形说明CPU已经完成寻址,第三次就是开始自检了,首先第一次自检CPU的一、二级缓存,第二次自检内存基本的64KB,第三次自检显卡,既然没有开始自检,要么是CPU的问题,要么就是内存问题,因为内存如果有问题也会影响CPU的工作,因为内存是板载的,所以要想知道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导致自检不过,必须要先将板载内存屏蔽掉,然后接上新的内存条来测试。

  此处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只需将点位图中R2138的处的10K电阻挪下位置,装到R2137的位置,然后板子就会屏蔽掉板载内存。

  R2138的位置及实物图: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4

  就是CPU右下方的O欧电阻旁边的一个小电阻,移到箭头所指位置即可。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5

  电阻已被移动,屏蔽以后,此时不上外界内存可以看到电流只跑到0.47左右,很明显电流和之前没屏蔽板载内存前有变化,此时是没接内存的电流。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6

  找了根内存条接上,上电测试,电流一路上扬到0.75左右最后回到0.56左右,这就明显不同了,说明确实是板载内存有问题导致的自检不过,感觉是该亮了,可是外接显示器还是不显示。再次用示波器抓波,发现有4次跳变,第5次很弱,基本没有,外接USB键盘还是不管用。

  仔细想想,之前刷过BIOS程序,难道是BIOS程序不对导致的,之前做了备份,那就刷回去再试试。刷完测试,电流一路上扬再次回到0.56,唯一不同的是此时接上外接键盘已经好使,马上接上VGA显示器,已经亮机,自动进入了BIOS界面。华硕X550LD上电0.59,笔记本黑屏不显示故障维修结束。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7

  外接已显,找到点位图,看了下此电阻的位置是连到了板载CPU下面的一个点。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8

  而上面的那个电阻的右端是连接到+3VSUS,下面位置的右端是连接到GND也就是地。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9

华硕X550LD笔记本黑屏维修 图10

分析如下:

  CPU里面的这个点应该就相当于板载内存的识别引脚,当将此点通过一个10K的电阻置为3.3V的高电平时,就屏蔽板载内存,当将此点通过10K电阻对地时,板子就启用板载内存,这个和CPU的VID识别引脚的工作原理好像。

(本文内容来自本本维修)

相关阅读:

  华硕 x550ld Rev 2.0 bios 好板备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6197-1-1.html

  X550LD 内存屏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804-1-1.html

  华硕X550L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731-1-1.html

网友A:
像这样问题,把板载内存直接除去,再加单独的内存条能不能亮机? 还需要屏蔽板载才行吗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好难修

网友:
思路清晰,先收藏了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问题,把板载内存直接除去,再加单独的内存条能不能亮机? 还需要屏蔽板载才行吗

必顺要改电阻,全拆完了不改动电阻不行~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问下楼主你说的跳变是电流的跳变还是BIOS波形的跳变吗,小白问下,加分了

网友:
比较新的,碰到这种故障,一般都不要考虑显卡问题!坏的概率太低了

网友:
写得很好,又学了一课,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改后没插内存,跑0.42,插内存跳了一下到0.47就不动了,没改之前刷过BIOS,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看。

网友:
真是高手,膜拜

网友:
板载内存的确是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
这样就是把板载内存屏蔽了  楼主可以的   这种直接取掉板载内存都不行

网友:
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辛苦啦。花啦不少功夫吧

网友(2017-08-12):
手上一台一样的 改了还是一样  估计CPU又挂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本来就很难修,这种板载内存的就更难修的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这故障试试。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2018-06-19):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啊 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呀,很多都没点位跟图纸

网友:
你这个很好啊!!!!有板载内存真的很烦

网友:
AUSU机子的板载内存坏的还挺多的。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厉害嗄。。。。。。。。。。我有台神舟K610D黑屏没找到图纸呢·

网友:
这款机器正常情况下损坏的,只会是BIOS和内存颗粒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设置内存通道 板载内存和独立内存是不同的通道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华硕X550LD上电0.59不显示 笔记本黑屏故障维修

网友:
理论扎实!技术高!通过学习,让我知道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 的机器除了看点位 没别的 实在是 不好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像这样的问题,到我这里哪是肯定就修不好了、

网友(2022-08-17):
意思是改板载内存?

网友(2023-09-25):
一言难尽的华硕 BIOS还是某宝花钱的会靠谱点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3-12-13):
裸板一样的电流,但是我的内存槽之前就已经插内存条点不亮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板载内存坏了,还有啥救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碰到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