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不联机 可以充电

楼主(2017-04-28):
一台苹果6p 不联电脑,但是可以充电,换了u2和充电ic故障还是依旧,是不是其它ic导致的不联机?如果说u2问题,但是又可以开机可以充电,头痛,没有思路了,有谁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5系列才叫U2。是个USB芯片。

网友:
USB很多是坏的,拆机的话,要多换一两个试试。

网友:
刷机模式能不能认到USB?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现在拆机芯片很难保证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先刷机看报错

网友:
这个维修 确实麻烦

网友:
换尾插试过没?

网友A:
不联机是不是和CPU也有关系啊

网友:
usb 管理芯片上有很多信号 拆下打阻值看看。TRISTAR和CPU有JTAG,DEBUG/ACC/, AP BI TRISTAR,TRISTAR TO AP INT,

网友:
还是多换几个usb管理芯片试一下吧

网友:
个人感觉和CPU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2017-06-27):
USB管 底脚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联机是不是和CPU也有关系啊

有关,但一般不是CPU问题。。查一下USB管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