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进水 的折腾维修

楼主(2017-04-28):
板号:LG4858
先把内存  硬盘 放到其它机器测试正常。屏幕无水分。不错,继续干活。

清理主板残余水分  腐蚀等等  简单测各项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接可调电源待机0.22过大,测5V线性电压1.8V不正常,手摸51225明显发烫,割开5V线性供电负载再通电待机0.00 芯片不发烫,芯片坏了,找个换上通电 没插电池自动开机亮机了。干的挺爽,装机。
装好C壳未上螺丝 插上开机线通电按开机,电流跳了0.11回到0.01
干啥?啥意思。。。。。。。。掀起C壳,抄起表笔测 5V为5.12V   3.3V为2.08V  ,MLGBZ。。。。。。。
     回想刚才亮机挺好。冷静理顺思路  先简单后复杂,换掉3.3V滤波电容,开机亮机  再次感觉 很爽 ,装机。迅速装好C壳 ,开机 亮机 ,小样就是欠抽啊。上好螺丝再开 又不开了这次电流跑到0.8掉电。CNM。。。MLGBZ。。。
真想摔碎了这个电脑(此时脑袋里闪过一段影像,一个帅哥拿起一台修不好的笔记本狠狠的摔在地上又上去踹了两脚去死吧破机器)。回过神来继续干活。
用烙铁逼供后发现 它招了 它真的招了。。。。。(此前换过电容 加热可以正常果断换MOS上下管。反复测试不掉电了,装机,奇怪这次怎么感觉不到爽了?, 维修结束。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感谢楼主的看看

谢123451989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专业,顿时觉得我好业余。我一直对进水的机子都是清洗,加焊,吹干,测量,维修,试机,反复试机,关 ...

哎  咱们怎么一样呢

网友:
太难修的我都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

你这是刷单来了

网友:
北桥易坏。

网友C:
要是这次装好了又不行了 那才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这次装好了又不行了 那才爽呢

装好 开机 又不亮了 爽。。。。。。。。。。。。。

网友:
楼主拿的是什么仪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