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楼主(2017-04-28):
这个支持E7400之类的CPU,风扇不会狂转

网友A:
这是最新版的BIOS吗?这板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新版的BIOS吗?这板子的

这我也不知道,这机器有些上的2140之类的低端U,换成高点的风扇就狂转,刷这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我也不知道,这机器有些上的2140之类的低端U,换成高点的风扇就狂转,刷这个BIOS就好了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