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61主板无法开机测量上面点测试会导致断电关机

楼主(2017-04-28):
本人的映泰th61主板无法开机,用诊断卡诊断跑灯pcirst不亮。用万表测量故障点突然能经如BIOS,但是万用表每一次测量故障点会导致自动(断电)关机。诊断卡能跳过但pcirst不亮。

网友:
你测的这个点是什么信号

网友A:
你这句话”用万表测量故障点突然能经如BIOS”到底是什么意思??半天都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句话”用万表测量故障点突然能经如BIOS”到底是什么意思??半天都没看懂

用万表测量故障点突然能进入BIOS

网友:
显示器就能量,测这个点测量会导致掉电关机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芯片的开启信号吧,你直接把边上的芯片和小管子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芯片的开启信号吧,你直接把边上的芯片和小管子换掉。

厉害了哥  一针见血

网友:
应该是开关点才造成关机

网友:
  但是不测量那个点,可以用了。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 映泰th61主板的图纸或者点位图啊。
我想弄明白此电路。谢谢!谢谢各位给我指导。(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万用表的直流测电压,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量点嘛,但是为什么一测量,就会断电。)

网友:
点那里就是八脚芯片的开启脚。

网友:
厉害我哥。我们还要努力

网友:
先把芯片和旁边的小管子换掉试一下哈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开启,先更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