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60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7-04-28):
     刚接到机子客户说系统装不上,我试了一GHOST完系统重启都安装完了再次进系统就黑屏了但能听见(xp)进系统的声音,想着小问题进安全模式先把显卡驱动删掉从联想官网从新下载显卡驱动安装完重启电脑我以为OK了,结果没想到蓝屏了,接下换了N个系统都是蓝屏,内存、硬盘都试过了。望大家帮帮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修好的。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能正常进入桌面,有没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你装的是XP的系统吗?有没有换个WIN7的试试?

网友:
win7系统也试了不行,只要驱显卡驱动就蓝屏

网友:
此故障已修复,更换全新显卡后OK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或者直接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看一下蓝屏代码是不是116,如果是的话直接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还是换的好

网友:
换个win7吧,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要考虑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