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开关机各种奇葩问题

楼主(2017-04-28):
这几天修了两台DELL N4110 第一台进液 VGA接口板烧了客户不用断掉装好自动开机,bios电池扣下来测一下有电,刷bios还是自动开机(测了很多地方都正常) 最后点了一下bios座子对地短路。。。扣掉电池好了,换了座子好了。
第二台关机开关指示灯长亮风扇长转。。。。。拆测还是座子短。。。
看了一下座子都是好的。。。找不到短的原因。

网友A:
两台都是CMOS电池座的问题 奇怪了 这板子修的很多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白,什么叫BIOS座子?后面才知道你是说CMOS电池座。 CMOS电池座短路? 还没碰到过。 你拆下电池座,它的正负极阻值是多少?

网友:
测测南桥是不是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都是CMOS电池座的问题 奇怪了 这板子修的很多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就是因为没遇见过所以- -才问问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
看下哪个电压还在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不是焊在主板上对面?

网友:
楼主啊,第二天有没有刷BIOS试试呢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少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种情况 南桥吧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要考虑桥的问题了

网友:
路过,没有碰到过

网友:
好像不怎么爱坏吧

网友:
是不是里面还有存电,你测试的时候。所以才会对地

网友:
有可能还有电你就测

网友:
表示你说得不是很清楚,BIOS座子是指?

网友:
看看南桥上是不是有个小电容坏掉了

网友:
金币到手,继续看帖

网友:
说的语无伦次  说实话  没听懂

网友:
4110我修那么多一台都没遇到电池座。。。。。。

网友:
不至于吧,我这有台量了是对的还是自动开机刷程序第一次关机正常之后就自动重启

网友:
你说的这问题没遇见过啊,只遇到放电了能开机 的

网友:
看看 小板借口 是不是 有东西 卡在一起 我以前有碰到过

网友:
??????? 我去 什么问题都有 啊

网友:
修机子,经常见到各种各样拐杖的问题。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不细心很难搞的~~~~

网友:
查RTC电路咯

网友:
CMOS 电池座子有问题

网友:
这个还有坏的????

网友:
先刷 bios,桥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