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H笔记本 白屏的维修

楼主(2017-04-28):
把LVDS总线的阻值打了一下,发现有故障的LVDS差分组中有条线路无穷大,说明跟北桥有断线。顺藤摸瓜跑了一下线路,发现PCB上被人划断。飞了一根线连好,测试画面显示正常了。

网友:
为什么会被割断线,不是客户自己清灰造成的 。

网友:
以后修到这机,留意下

网友:
估计螺丝刀刺到

网友:
割那么深,应该是人为破坏

网友:
直接 接上  多省事   干嘛飞线!

网友:
一般有点经验的师傅拆机都会拿着板子先仔细看下板,直接补上不是好看些,不过能修好就行

网友:
人为故障吧

网友:
感觉不像是故意弄断的。。不然这做故障的水平也太那个了。。

网友:
简单明了  目的明确  辛苦

网友:
看痕迹不像故意弄断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刮开直接一条细补上   弄点绿油,美观

网友:
秒杀的节奏  你怎么搞迅维的头像

网友:
这就是客户因小失大的后果 楼主应该多收他点钱 让他下次不敢自己弄

网友:
我手有台SONY同行说自己换键盘就不亮了。拆开内存座旁边被人划断4条线。接上就亮了

网友:
正常的本子,怎么会被划了呢,,除非是人为故障

网友:
主板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