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修个LED32K2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7-04-28):
接机器   客户反应不通电,   拆机  测试电源板待机不输出  。    查开关电源部分。发现  芯片是 ld7750     。找到pdf  测试   发现ic  vcc   只有5.1     明显偏低

经测试 vcc  有一个稳压二极管   性能不良   直接换掉   稳稳的vcc   出来了   下面是图片  和故障部位   方便大家维修                    有帮助给我加点分 !!!谢谢

网友:
故障部位都标出来了      有帮助给加点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源板vcc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常见的哈

网友:
你这个开关电源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不是很复杂的那种

网友:
应该输出3路电压的吧

网友:
[img][img][/i[url][/url]mg:)][/img]

网友:
供电稳压二极管软击穿而已

网友:
长虹的机子问题太多,修起来麻烦

网友:
我感觉电视的电源比显示器的复杂.

网友(2017-06-05):
额显示器我都是不找图纸的  直接通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