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60有待机不触发维修过程。附加原机bios

楼主(2017-04-28):
今天很奇葩,都是接到老机器。接到一个t60,141正屏,945的芯片组。集显的。正好师傅很忙,我就说学了这么久了,我还是尝试一下。然后师傅就叫我量3v,5v。都出来了。待机0.3也正常。但是不触发。
看到右下角有水腐蚀的痕迹,以为是那里的问题。就给师傅处理了那里。但是那里给师傅搞好了,
还是不行啊。我以为是bios问题,就说刷一个bios好了。
但是我找来找去,论坛里面的可以下载的都没有注明是集显还是什么芯片组的。我就下载了两个。第一个是压缩包。我打开来一看,是点位图呀,我去,干嘛写个bios的啊
后来打开第二个,刷上去还是不行啊,不触发。
但是我是小白一个。都不太懂。于是我来论坛找前辈的经验。找到咯。他说是通病,我按照那个方法换上去。一接电。
一按开关,嘿。亮机。
然后我就兴致勃勃的装机啦。装好之后,机器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师傅一看,就说键盘坏了。没办法,只能我们从旧机器上拆一个键盘给他了。
换了我们的键盘之后,不报警了。但是进不到系统啊。提示报错。师傅说是网上下载的bios刷上去不行,虽然能开机但是会报错。还好我把原机的bios备份了。只好又全部拆开(话说我真的好讨厌imb的机器,螺丝又多,几层几层的)
拆开,刷回我们原来的bios。开机。ok。提示时间错误,调好时间,不报错lo。顺畅进入系统哈哈哈哈
附带上我的原机bios:对了我的机器是141正屏的,945芯片组,集显。我看到论坛的好多都没有说明。感觉不太好
维修的地方也上传一下吧,算是一个小小的维修。第一次把主板问题修好,有点小激动哈哈哈哈,其实没有前辈的经验我还真搞不定。向他们致敬哈哈哈哈
(换的那个东西就是我镊子指着的那个)

网友A:
这是钽电容,应该是3V 或者5V 滤波的,你修的不错,我第一次遇到的比这麻烦得多,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钽电容,应该是3V 或者5V 滤波的,你修的不错,我第一次遇到的比这麻烦得多,最后还是修好了

是啊,我师父说换个330也可以,我还在那里找了一大堆旧主板都没有一模一样的

网友B:
还好前面有老司机带路   .这本 拆装 不是一般的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前面有老司机带路   .这本 拆装 不是一般的烦

螺丝多,3层。打的手痛,哭。难装

网友:
3V电感后级电感滤波不良      有示波器可以抓波看      没示波器可以用烙铁烫下

网友:
维修不易,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新手秒杀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