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液晶电视LC26HS81B弹菜单

楼主(2017-04-28):
康佳液晶电视LC26HS81B弹菜单。拔掉按键仍然弹菜单。去掉C601和C602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网友:
去掉的这两个电容 漏电

网友:
两个电容 漏电

网友:
给力啊这样的问题也能碰到

网友:
冠捷厂(AOC)做的显示器中。这种问题是最多的。不是按键就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