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居然怕静电,郁闷

楼主(2017-04-28):
手里有一台z480,进液烧坏了,IO烧个洞,桥也挂了,屏线也烧了,接口也坏了,现在修好了,出现了奇葩问题,居然怕静电,我也是醉了,只要你不摸它,放电影没一点问题,只要碰它就花屏关机了,手上没静电时,你咋摸它就不花屏,花屏时就像用表笔测25M的晶振时出现的画面一样,很是奇怪,我以为是我没焊好的原因,我又把焊过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实在是想不明白,有时候开机就花,然后自动关机,郁闷死了

网友A:
坏这么多东西 板子里面有可能短路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这么多东西 板子里面有可能短路连了

真要是短路,也是修的头大啊,我还有一块一样的,风扇狂转,关机,修的头大也没修好,现在还在手里慢慢研究呢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就 跟客户换主板 悲剧压太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