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22液晶灯管改LED

楼主(2017-04-28):
看论坛里有个换灯管的多图过程,我也来个LCD液晶直接改LED的过程,反而比换灯管还要快,省事。接到以客户的方正22lcd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图像暗屏,家常便饭了不是灯管就是高压,这显示器是08年的lcd,现在碰到lcd直接改成led,因为显示器背光高压都基本到寿命了,即便换好灯管将来高压也会坏,反而更麻烦。直接改led也不贵,特别是20寸 22寸 灯管x宝上也不便宜吧,下面上图 拆掉电源板驱动板屏逻辑板螺丝 ,铁框外壳卡扣撬开,我是手伸到下面托起屏去掉外壳铁框,然后反过来显示器 将液晶屏慢慢用指甲翘起两手搬到一边不要碰到,要不就惨了,然后就好拆了灯管上下两个支架此处省略 灯管烧黑了,从灯架拆除灯管上头已经不用费力掉下来了,看来灯管头也开焊了 改led只是用原来的灯架 x宝上的改led套装 背面贴上双面胶 装在灯架里注意不要装反了,这种灯条都是三颗一组可以自由剪切,上面也有标示尺寸 慢慢再放回原来的位置 注意这个黑色的塑料筐一定要安装到位平整卡扣都扣好了,装上液晶面板后摸下四个角没有高出中间黑色塑料筐,要不然装不好的话下一步装铁框就要压坏屏了   安装外铁框之前我都是先清理下铁框里面有没有灰尘或者别的东西,总之擦一下 安装铁框这一步比较小心点,破屏基本都是在这一步弄破的,我习惯线安装屏电路板那一边的扣子 b屏上头卡扣扣住后慢慢放下铁框基本没问题,屏面板在黑色塑料框上安装没有鼓起 这个铁框就压不倒屏 反过来屏 把外围的卡扣都扣好,然后装好逻辑板的螺丝这一步就完成了。下面是升压条接电源板 d电源板12v连接高压的部分保险或者连接的断开,背光开启和调节也断开,基本都会看背面的线路吧一看就明白 这里我是四根线全接上,有人直接三根不接调节,我觉着led亮度高不接调节客户反映太亮了,还是接了好能调 不装外壳先测试下 升压条放在外面用双面胶粘好,这里放的位置根据显示器来 。完美亮机,LED而且显示效果会比lcd要好多了,虽然有部分显示器会偏蓝点,也很好,下面是最近改led拆下的报废灯管 哈哈,LCD直接改成LED 简单省时间还稳定。

 会员5196752元2022-12-24 17:23

网友A:
这么个老家伙有啥好改的,直接忽悠客户换新

网友B:
灯管改LED灯条,这两年也是经常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改LED灯条,这两年也是经常改装

恩是的,这两年基本全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老家伙有啥好改的,直接忽悠客户换新

有些客户是宁愿修修也不想换新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客户是宁愿修修也不想换新的啊,

这样收费收多少啊,直接换灯管成本低啊

网友E:
写的够详细 特别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个老家伙有啥好改的,直接忽悠客户换新

不太同意
拿得客户同意换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够详细 特别适合新手

是的
像按这样的新手 可以有学习参考的实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收费收多少啊,直接换灯管成本低啊

怎么也得更换灯管一样的价格吧
反正都是费工夫拆屏了

网友:
这种我改了很多了,确实很方便

网友:
改LED方便,实用,也比较快,还亮。

网友F: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能拆开又安全装上屏了,为什么不直接换灯管?
改LED灯条,还要另外加LED升压板,耗时、成本明显比原来的高,为什么还要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能拆开又安全装上屏了,为什么不直接换灯管?
改LED灯条,还要另外加LED升压板 ...

20寸 22寸灯管淘宝也好几元一根,一般换灯管只有四根全换才能长久,四根灯管也不便宜,新灯管换在灯架上又是焊接又是热缩管反而更麻烦,那种成品灯架一体的 两个也是十几元,现在好多灯管坏,高压板也烧的不咋地了,再说这种led套装才13元一套。还是这个省事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寸 22寸灯管淘宝也好几元一根,一般换灯管只有四根全换才能长久,四根灯管也不便宜,新灯管换在灯架上 ...

四个灯管的成本一般不会超过10块吧?
焊接的话,主要靠经验,说白了,就是熟能生巧,其它没什么。
你说到LED套件才13元,如果这个价格是包括LED灯条、升压板,那么,可以肯定是劣质的产品。

还有一种错觉:现在改装的LCD高压板,质量明显不如5年前的,改装后很容易坏,现在市场上的灯管便宜的才几毛钱,可想而知能用多久了。
这也是许多人改换LED的原因。

网友:
20寸以下的,我还是换灯管,才4元成本,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网上买的灯条,换好后那显示效果我不太喜欢,总感觉是大清早的效果。

网友:
学习了,下次改LED,快还省事

网友:
嗯,这样也不费事还耐用

网友:
最后面用的那个小板是LED的通用升压小板吗,升压后是多少伏的?

网友:
方便但偏蓝色,不大喜欢。所以现在还是在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