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不冲电维修z

楼主(2017-04-28):
前两天把一个大短的烧焦弄好了 师傅对我开始有点信心了 下午又给了一台不冲电的联想z400来  ,  电脑可以开机进系统 , 进去测试所有的功能都正常就是不冲电 提示正在充电 接电源表和自配器多久都充不进,麻溜拆机看了下主板没有进水和烧焦的痕迹,赶紧叫师傅搞了份图纸给我开始搞它 ,插上电流表 单接主板0.00接上电池是0.01说明肯定是能认到电池了 电池灯亮白色 时不时的闪一下,接下来 先量一下(图1)这两个隔离管有没有正常导通,也就是PQ301和PQ302量一下第四脚也是G极大概是8V(我个人认为算是正常导通了)隔离正常了就先不管它了,先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充电芯片的大概工作条件  20分钟过去大概了解了。 翻出图纸找出充电芯片量了一下工作条件 图纸上标的是BQ24727 主板标的是BQ727 (图2) ,1脚19V    2脚19V  3脚和4脚图纸上标的是空脚 那应该就是没用到  这个不用测 ,5脚0V(网上说低电压是正常的也没管它) 6脚2.5V正常   7脚0V  8脚3.3V    9脚3.3V    10脚0.79V也正常  11脚也是空脚不用测   12脚和13脚不接电池情况下是2.1V(接电池是16.88V)14脚接地也不用测  15脚0V    16脚6V   17脚5.8V(接电池21V)       18脚18V    19脚2.1V(接电池16.9V)   20脚19V  这些条件都满足啊 就是不冲电,把万用表调成蜂鸣档把周围的保险和电感什么的都量了一遍都通的啊(万用表响一下自己就觉得是好的) 想了一下  会不会是芯片本身问题呢  马上拿BQ727一个换上,还好手工还行五分钟就焊好了(换芯片的时候一股小强拉屎拉尿的味道 臭),又通电测试, 还是老样子不冲电,心里凉凉的。又问了下师傅还能是哪里出的问题呢,师傅说EC也有可能导致不充电。一看EC是KB9012  A3又找一个EC换上 十几分钟又过去了 焊好后通电测试,完了 这回不触发了,心又凉半节,心想早知道不换了不整它了,想想还得硬着头皮上,又问师傅怎么会不触发了呢,师傅又说可能是EC的程序不对因为KB9012 A3这款EC是带程序的,说要刷程序   ,哎呀 这个EC在线读取还真是不好弄呀 以前没接触过 又在网上研究研究怎么接线才能读取  看了看教程 又几个小时过去 浪费我三个小时才把这个EC KB9012 A3这个程序刷好 哎刷完感觉又通电测试  这回能触发显示了 心里又有点信心了  。 再接电池测试 还是不能冲电,呜呜 老天怎么这样对我  老子不修了 。休息一下去看了一集(人民的名义 )还挺好看的  玩笑归玩笑  看完一集电视去上个厕所回来继续修,赶紧拿波波神器测一下(图3) (有这样的波形我就当芯片是正常工作输出电压)一看这个波形应该充电芯片已经是开始工作了呀,怎么不充电呢 心想会不会是已经是充电状态只是后面部分出的问题呢。开始量啊量  当量到这个PF201的时候 有发现问题了,一个保险怎么可能两端的电压不一样,一端14.5V另外一端16.88V ,赶紧断电测量 量的时候我笑了,搓进去的一瞬间蜂鸣档响了一下过后就不响了  响一下之后怎么搓都不响也就是不通了,我的乖乖 害我查的好辛苦,找根小线飞线后通电测试故障修复(图5)    这么简单的问题被我搞了这么长时间  呵呵  修机马虎 不得啊 基础得打好    新手上路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就是电池接口的保险烧了?

网友:
哪里的保险啊

网友A:
虽然故障修好了,但是我感觉你的思维很混乱。

网友:
下次建议你不要听你师傅的。自己分析摸索

网友:
过程很重要  自己慢慢摸索吧  楼主

网友:
虽然故障修好了,但是我感觉你的思维很混乱

网友(2022-06-07):
引用 网友A:
虽然故障修好了,但是我感觉你的思维很混乱。

可能是语言没有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