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除胶问题

楼主(2017-04-28):
这U拆下来,中框除胶是个麻烦,怎么弄才好看啊,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视频教程分享给我看一下

网友:
不是有除胶克星 ,你试试

网友A:
不知道 拿白醋泡可不可以 不过时间可能会就有点久  估计要1到2天  效果 肯定非常好

网友B:
你说的是U上的中层吧,哪里先用烙铁和锡拖一次,然后清洗干净,涂锡浆,加焊,再涂锡浆,再焊,最后铲平。再加焊,再铲平,基本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拿白醋泡可不可以 不过时间可能会就有点久  估计要1到2天  效果 肯定非常好

人才,你以为是做酸菜吗。

网友:
风枪边加热边用刀片刮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你这个中层也搞得太严重了吧,你可以报名远程手工班进行学习一下手工。

网友:
我已经说过方法啦,如果还是掌握不好,建议你还是去实地学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U上的中层吧,哪里先用烙铁和锡拖一次,然后清洗干净,涂锡浆,加焊,再涂锡浆,再焊,最后铲平。 ...

前半部我也是照做的,但后半部铲平,不会锡点掉出来吗?我试过一次,锡点出来好几个,最后我重涂锡浆的,还有你铲的时候用的多少号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半部我也是照做的,但后半部铲平,不会锡点掉出来吗?我试过一次,锡点出来好几个,最后我重涂锡浆的, ...

用锋利的铲刀,斜面贴到u上铲,不会掉锡点的。你去试试吧。

网友:
可以报名学习下。实地更好。这个实践性的东西。

网友D:
来迅维吧,老师会好好指导你怎么做的,修手机主要还是手工。不然一切都是白扯。

网友:
先拖一下低温锡,配合风枪260度左右用铲刀把多余的焊锡以及黑胶铲下来铲平整,再用无尘布把芯片擦干净,最后灌锡风枪温度260多左右把锡浆吹成锡球,清理干净芯片四周残余的锡球

网友:
风枪280,用23号手术刀很好除

网友:
你中层分的好像不行吧。都漏铜了。再处理也就难了

网友:
这个CPU中层除胶搞凶了,跟我开始一样的,把基板都搞掉了,中间除胶只有很薄一层,中间层有锡珠的地方不用刀去钞。仔细看高清视频,注意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迅维吧,老师会好好指导你怎么做的,修手机主要还是手工。不然一切都是白扯。

手工 思路都要的 不然就是莽夫了

网友:
镊子加风抢

网友:
手机就说手工 手工不好修不了啊

网友:
可以报名学习下。实地更好。远程手机也可以啊,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