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B85维修整理

楼主(2017-04-28):
前几年这里网吧多是装的GA-B85的板,现在是坏的高峰期,这几天多多少少修有将近300片。发出近几天修到的关于这类板子的通病,图片就不上传了,还有具体测试时序也不讲了,只说出思路来赚点积分~,省得那些通病党照搬不说还找自己麻烦。原因前面有发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5047-1-1.html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4733-1-1.html。现在我只大致指出问题所在~!~,其实看了明白人都懂~,减少点大家的测试时间。1,不触发,短接开关针后,重点检查IO-PSON和电源PSON对比,飞线。。。
2,不触发,重点检查-RSMRST,可飞线
3,不触发,短接开关针,重点检查N_-SLP_S3,加焊PCH
4,不触发,重点检查RTC,换(拆)滤波电容
5,触发掉电,重点检查CPU供电(解决方法前面发过)
6,触发掉电,重点检查+12V_SEN,即12V电压检测,可拆电阻(可换)短接+5V_SEN。此通病好像有人发过
7,开机不稳定,不定时掉电重启,方法同5
8,开机不稳定,不定时掉电,重点检查+12V_SEN脚滤波电容
9,不定时自动重启,方法同5
暂时就这么多了,这样写我相信那几个同行多少是看不懂的,哈哈

网友:
几天修300片 震惊了简直。。。膜拜大佬  这是机器人般的效率和毅力呀 修一片30块钱 300片就是万把块钱 口水横流呀

网友:
发点图片就好了  你可以加个权限啊  发帖的时候

网友A:
下次是否可以把相关的故障点的图片一起发上来,让大伙一目了然。

网友:
好经验,加分支持,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配上图片,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好大的量,几天300片,钱哗哗的来了。

网友:
总结的很好,跟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次是否可以把相关的故障点的图片一起发上来,让大伙一目了然。

好像还有10来片板在这,晚上电脑城下班后下另个店看下,把实物图拍出来发出去。好像这10来片板问题不是很全面的能拍出来,有部分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有10来片板在这,晚上电脑城下班后下另个店看下,把实物图拍出来发出去。好像这10来片板问题不是很 ...

只拍实物图,不做任何讲解,懂的人一眼就能明白。现在这类板的高峰期,你们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量,几天300片,钱哗哗的来了。

也就这几天的量了,这些板都是网吧的,那时候的网吧大多装的这种板,然后3代I3或者I5的U。现在基本都是批量坏。这边网络出租屋多,单户量少,还有正规网吧量大。很多人的加一起就多了。在这边时间久了,接触的网吧老板多,所以客户也就多些。B85就像以前的68的板子一样,拿来直接加焊北桥,用段时间再过来焊。。。其实这些问题不像68的北桥容易返修,至于CPU供电芯片和PCH加焊后会不会返修还未知。

网友:
修好300片才30元一片?
你收的到这么多板,效率也高,看来我只有吃西北风了

网友:
这个有一定量才能练出来

网友:
你这得修了几十片吧

网友:
总结的还行,就是不够详细

网友:
略懂  略懂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