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苹果一体机 A1311的背光和图像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7-04-28):
两个月前接到的同行的一台苹果 A1311的一体机,故障表现为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一般为冷机不亮,开一会儿热了再开就好了。但用的时候会时亮时黑屏的,直接焊了一下显卡,故障表现一样没变化,后来仔细一看是暗屏,于是找到高压的地方把控制脚的两个3。3V都直接飞到主板上面的一个3。3V上面去,把原来的3。3V都去掉,这样用了两个月,现在回来了,但现象跟原来的不一样了,现在开机能响,背光不亮,看到屏幕有一点动作,按OPTION键能看到有选择进入哪个系统的图像,选WINDOWS的时候就不再有任何图像了,进苹果只能进到进度条一半就也不再显示任何图像了,但偶尔背光能亮,进苹果和进WINDOWS都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有时候还会暗屏,但都能看到进系统后的图像,现在让我疑惑的是苹果一体机图像显示是受背光控制?好像不应该吧,有经验的能说说吗

网友:
现在有个新情况,显卡加焊后能显示了,但还是暗屏,正在订高压板,测试完再说

网友:
你量下高压板供电是不是12V 电压低了就会暗屏

网友:
此机经实践证实有两个情况,第一,不能像普通电脑的LED升压条,把开启和亮度用一个3。3V飞线,如果升压板有故障的情况下会拉低3。3,然后主板就会出现黑屏或者不进系统之类的各种故障,第二,此机原本应该就是升压板故障,是我想多了,换完升压板后一切正常,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我有一台装WIN7卡死,装OS正常的,硬盘换过了一样,不知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