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Y400笔记本灰屏,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2017-04-28):
                 今天早上修到一台Y400机器,I7   3代CPU,是一台返修的机器,早两天给刷了个BIOS,今天又拿来了,开机灰屏,论坛上说了,是UV5所致,起先加焊显卡无果,后来又焊显存UV5,整化了,开机花屏,没招了,论坛有大神说换一个或者重值一下就会好的,我也照做了,可是还花屏呀,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接下来该怎么修呀?

网友A:
换了 屏线   屏没有  外接什么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 屏线   屏没有  外接什么情况  ?

外接一直是好的,屏和屏线都换了不行,发现把UV5显存拿掉也灰屏。

网友:
换显卡试一试吧

网友:
不能把论坛的案例套在你身呀,自己多分析

网友:
先换个屏和平线试试,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这机器就是显存的问题,你又把显卡干了,故障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