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M报EE错误快修

楼主(2017-04-28):
诊断卡报EE错误快修

主板型号:华硕M4A78LT-M
故障象:报EE错
这些天生意也不好,再加上老城区内一般都好很老的机子,接个台机,华硕M4A78LT-M,
这么老的机子肯定也是出不起钱的了,只有修起了事。

拆下板翻一看,窝草一根特粗的供电线明显烧了,这个是明显挡内存了不过内存,3.3伏供电烧断,这个线烧了也是经常的事,直接双24口接口上飞线过去,再次上内存测试亮机,没分了也来混点分,高手些别喷哈。

网友:
通病  这个SPD3.3断线 是通病

网友:
恭喜LZ捡钱了

网友:
捡钱故障,SPD供电断线。

网友:
我是进来看看捧个场的。经验维修秒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飞线解决。可是不知道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

网友:
如果不飞线,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内存反插烧的吗?

网友:
恭喜你又可以捡钱了

网友:
我没动过内存,自然烧的吧

网友:
我也碰到到两三块,

网友:
这种好事,我怎么就碰不到

网友:
内存SPD供电 断线

网友:
这个烧了没有哪里短路吗

网友:
LZ这钱好好赚——,

网友:
总怀疑是反插烧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怎么修都修不好这个EE代码。包括加焊IO 刷BIO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