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500se不通电

楼主(2017-04-28):
长城BTX500se电源不通电,拆开发现保险断,辅助电源芯片P1014AP06炸裂。
检查其他外围元件没发现有坏的,更换保险和电源芯片,通电,P1014AP06马上又炸了,测量保险也断了。
辅助电源部分所有元件都仔细检查了一遍,还是没发现有损坏的,最后怀疑辅助变压器坏,拆下测量,初级电阻0.2,已经短路了。
问一下,这种变压器重绕能用吗?

网友A:
图2,图3中能看到有烧黑的痕迹,最后一层初级没有烧的痕迹,但漆包线表皮已经不绝缘了。

网友B:
重新绕可以用 但是一定要匝差不多吧 还要做好绝缘。。。还是换个试试看不

网友C:
这个以前也碰到几个坏了。重饶很麻烦,一般找一个一样的坏电源拆一个比较简便

网友D:
我只能说你在努力点就是第二个刘坚强了

网友E:
你咋知道是那个东西坏了

网友F:
没断的话,可以分离开,重新浸漆,一样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咋知道是那个东西坏了

没拆下来之前量初级2脚电阻0.2欧姆,拆完量漆包线两头的电阻1.4欧姆,你说有没有问题?另外,我都说了第一层初级明显有烧的痕迹,图3中应该看得到!
这样都还不能知道坏了,还要怎么判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2,图3中能看到有烧黑的痕迹,最后一层初级没有烧的痕迹,但漆包线表皮已经不绝缘了。

变压器 感觉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绕可以用 但是一定要匝差不多吧 还要做好绝缘。。。还是换个试试看不

是的 绕的话 还得和原来的一样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以前也碰到几个坏了。重饶很麻烦,一般找一个一样的坏电源拆一个比较简便

按也碰到过 一个长城的 P1014AP06 少辅助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你在努力点就是第二个刘坚强了

我只能说你在努力点就是第二个刘坚强了

这样好啊
论坛有多了 一会大神 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咋知道是那个东西坏了

万用表 测初级主绕组和辅助绕组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断的话,可以分离开,重新浸漆,一样用

这个需要很高的技术吧

网友G:
重新绕不现实 ,要一样粗细的漆包线,要一样长    要上专用漆  要高温烘干,要耐高压测试,  你觉得你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重新绕不现实 ,要一样粗细的漆包线,要一样长    要上专用漆  要高温烘干,要耐高压测试,  你觉得你能搞 ...

没有浸漆,绕好可以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拆下来之前量初级2脚电阻0.2欧姆,拆完量漆包线两头的电阻1.4欧姆,你说有没有问题?另外,我都说了第 ...

是换变压器 还是重新绕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是换变压器 还是重新绕的啊

现在是找不到同样的变压器换呀。想绕又怕搞不定。没有浸漆设备,也没有漆。

网友:
可以的。顺着原来的顺序和方向绕原来的圈数即可,做好绝缘处理,最好浸漆处理。并且将也磁芯固定好以及其间歇还是原来的。

网友:
只要用好点的漆包线重新绕,按原来的圈数和方向,肯定是可以的,浸漆主要是固化线圈,防止高频振动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新绕不现实 ,要一样粗细的漆包线,要一样长    要上专用漆  要高温烘干,要耐高压测试,  你觉得你能搞 ...

重绕 看起来真复杂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有浸漆,绕好可以用吗?

没有浸漆
变压器  有很多参数 很复杂 漏感 铜损 都要考虑
还是找个和原来的一样的变压器 直接代换

网友I:
直接换个电源吧 省事,或者从坏电源上拆个变压器的,还修它干啥啊,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换个电源吧 省事,或者从坏电源上拆个变压器的,还修它干啥啊,浪费时间

楼主这是没事练练手的
有时间的

网友J:
这个型号的电源,坏待机变压器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型号的电源,坏待机变压器是通病。

看来是设计问题
版主也遇到过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没有浸漆
变压器  有很多参数 很复杂 漏感 铜损 都要考虑
还是找个和原来的一样的变压器 直接代换

估计比较难找........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估计比较难找........

除非有一样的电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除非有一样的电源吧

就是找不到同样的变压器呀。

网友L:
记录下各绕组的匝数,用相同线径漆包线重新绕制是可以的。绕过以后别忘了浸漆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找不到同样的变压器呀。

重绕变压器 也没有专业工具
有找不到一样的变压器
那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记录下各绕组的匝数,用相同线径漆包线重新绕制是可以的。绕过以后别忘了浸漆处理。

相对来说技术 工具 要求高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找不到同样的变压器换呀。想绕又怕搞不定。没有浸漆设备,也没有漆。

放弃就是了,有这功夫做的其他的钱都够买个新的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你咋知道是那个东西坏了

应该是初级绕组匝间短路了,相邻两个绕组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M:
楼主你这个电源是长城早期的一个过度产品,在设计上就有缺陷,而且pfc好像还是假的,我这有2个,故障也差不多,估计得砸手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放弃就是了,有这功夫做的其他的钱都够买个新的了

是的
在搞下来 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初级绕组匝间短路了,相邻两个绕组应该没有短路

估计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这个电源是长城早期的一个过度产品,在设计上就有缺陷,而且pfc好像还是假的,我这有2个,故障也差不 ...

看来是通病来着

网友N:
这个变压器没有重绕的,坏了只有抛弃。

网友:
那样了好麻烦,还不如直接换一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变压器没有重绕的,坏了只有抛弃。

大神为什么不能重绕呢?我手里有2个电源,辅助芯片都是p1014ap06,故障现象为无5vsb,1脚vcc电压7v-5v之间跳变,怀疑辅助变压器故障了,准内重新绕制一下变压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大神为什么不能重绕呢?我手里有2个电源,辅助芯片都是p1014ap06,故障现象为无5vsb,1脚vcc电压7v-5v之 ...

可以看下这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下这本说

不是所有的变压器都是重绕那么简单 很复杂

豪的我下下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