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拆装A8CPU,大神们能分享些心得吗????

楼主(2017-04-28):
比如风枪温度,拆吹的时间,,中层俩面都用哪种方式清胶,焊盘是否需要低温锡先过一遍,之后焊油烙铁清还是风枪吹刀刮。。。

网友:
小伙 去迅维实地吧  老师们耐心教导你

网友:
上迅维修的淘宝店吧。都有的。

网友:
自己练不是很好,要掌握很多技巧的,我还是建议你去实地学习吧。

网友:
中层用刀片除胶,中层用常温锡过一遍,其它都用低温锡过一遍。具体可以报名实地或远程手工班进行学习。

网友A:
论坛有很多搞CPU的教程,你可以看看,预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很多搞CPU的教程,你可以看看,预习一下。

我现在就在学习,,,扣了10几个电击板的A8,焊盘清胶还有中层什么的也都会清,也有自己的方法,但因为是电击板所以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还有我拆的10几个有一半都是中层玻璃会裂开,但不知道是之前就因为电击的关系还是我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在学习,,,扣了10几个电击板的A8,焊盘清胶还有中层什么的也都会清,也有自己的方法,但因为是 ...

练到一定程度啦,可以尝试买5C的ID亮机板来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练到一定程度啦,可以尝试买5C的ID亮机板来搞。

我就弄不明白,玻璃为啥总裂,,,是因为电击板的关系??正常吹的话玻璃应该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裂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弄不明白,玻璃为啥总裂,,,是因为电击板的关系??正常吹的话玻璃应该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裂啊

买来练习的板子建议你不要买电击板,买那种拆了套件的板子,也就是小料板。

网友:
风枪温度过高就会吹爆玻璃,所以一般都是整体拆a8 再分层。

网友:
学习学习,还没拆过CPU,以后再练

网友C:
我有教程 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教程 全套,,,,,

哪里,,,,发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弄不明白,玻璃为啥总裂,,,是因为电击板的关系??正常吹的话玻璃应该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裂啊

你的是不是拆过硬盘和黑白触摸的板?晶体裂一般都是他们之前拆黑白触摸的时候温度太高升温太快烤爆掉的。和你操作的关系不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买来练习的板子建议你不要买电击板,买那种拆了套件的板子,也就是小料板。

练A8,拆套件的板你去哪找A8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练A8,拆套件的板你去哪找A8练???

对的,,,拆了10几个电击板的A8,,玻璃裂率百分之65,我都对自己没自信了,。。。。。如果是板子本身问题,那买什么板练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在学习,,,扣了10几个电击板的A8,焊盘清胶还有中层什么的也都会清,也有自己的方法,但因为是 ...

那你对手机手工方面还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的哟,挺好的。不过还是需要加强一下理论方面哟,手工还是需要再提升一下的,楼上海韵之恋的意见可以参考下,可以学习远程辅助一下。有时间最好就是过来实地了,远程手机课程现在是包含理论和手工的,想了解科目详情可以联系一下我QQ981775188,电话是0755-27396417

网友:
我也在练。但玻璃从来吹坏过

网友:
不是电击的问题。还是你的加热和温度没控制好,内部应力不均衡导致的破坏。看 你的描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还得买几千元的料板都不行。趁你现在还没摸多远。建议你还是上迅维培训一下。现在骗子太多了。祝你好运。

网友:
如果是没有时间的话可以报名远程手机学习,自己练没有技巧很难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