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修HP pavilion g6 屡烧上管和不亮机

楼主(2017-04-28):
机型;HP pavilion g6板号;6050a2412201
故障;屡烧上管,不亮机

今天阿林老师给我们实践板的学员每人发一张故障板给我们实战修板的机会。我拿到板子后,先目测一下板子的外观,看是否有明显的故障点和掉件的。经目测无明显故障。万用表打各大电感对地值和公共点的对地值,发现一切正常。稳压电源限流2A,以免有情况把板子干死掉。上电待机0.01A,试着不装内存和CPU的情况下触发上电,发现能正常上电到0.16A,用万用表测量内存供电1.5V正常,桥供电1.05V正常。心想这个板子应该挺好修的,呵呵!断电,上CPU和内存再次触发上电,一触发,只听电源卡卡卡的响,心里顿时感觉不妙。怎么刚才都能上电触发的,为何一上CPU和内存触发后就大电流了呢。断电,打公共点的对地值发现公共点对地值只有80多。公共点突然变得这么低了,出现大电流那也是肯定的事,根据公共点对地值只有80多说明是某一路的PWM电路的上管击穿导致的,使得公共点和该路的PWM电路的电感相连了。如果公共点对地为零那绝大多数是因为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和芯片损坏。因此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黑表笔接公共点,红表笔接各大电感,测量二级体值,发现当红表笔接电感L504时,二级体值为0,这说明该PWM电路的上管击穿了。起初以为是这个上管性能不良,不堪重负挂了。将该击穿的上管拆掉打公共点的二级体值恢复到了500多。从料板上拆下一个给CPU供电的上管装上。再次触发上电,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一上电就听到电源打表的声音。断电测供工点对地值又变为80多了,手摸被击穿的上管,上管还残留有被大电流干过留下的余温。再次从料板上拆下一个场管装上,准备再次上电的时候我突然犹豫了一下,心想为什么第一次不装CPU和内存触发上电的时候桥供电是正常的,而装上CPU和内存后就出现大电流,上管击穿了呢?回想一下阿林老师上课时候跟我们讲解用示波器修PWM电路的的要点后,顿时有了思绪。既然不装CPU和内存的时候可以正常触发,那我就取下CPU和内存后再次上电,用示波器抓上管的G级波形,一抓上管G级的波波,就发现了问题。G级的峰值才接近5V,正常的G级波形的峰值应该是24V左右的,也就是说芯片没有举起来,芯片怎么可以不举呢,是吧。
既然芯片没有举起来,那就说明电路的自举出现了问题,果断换了一个自举电容,再次触发上电,用波波抓G级波形,漂亮而丰满的波波出现了,这才是正点的波形嘛,峰峰值有接近25V。将CPU和内存装上去触发上电准备见证亮机的时刻,电流一路小跑,跑到了0.5A后就定住了没有再往上跳变的意思,心想电流都0.5A了该出来的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吧,用万用表量MINIPCIE槽的22脚,发现没有3.3v的平台复位,量CPU的供电已经出来了。根据INTEL5系列的上电时序,桥要得到供电,时钟,收到PWROK和SYSPWROK后在内部相与开漏输出PROCPWRGD和DRAMPWROK后再延时发出平台复位。搜索图纸,查找这两个PG的来源后发现这两个PG来自+VCC_CORE_PG.而这个+VCC_CORE_PG来自电源管理芯片U513的第32脚开漏输出,由SB_PWRGD通过1K的电阻上拉而来。测量电源管理芯片U513的第32脚电压为0v,既然CPU供电已经产生了,那应该就要延时开漏输出由外部上拉才对啊,测量上拉电阻R749的1脚有3.3V,而2脚却为0V。难道是芯片没有开漏输出,被芯片拉低了,还是上拉有问题?断电测量这个上拉电阻,发现这个上拉电阻已经变质了,阻值无穷大。从料板上随便拆了一个10K的电阻用风枪吹上去。再次怀着期待的心情,触发上电,电流一路跑一路欢快的跳变到1.1A,感觉这样的跳变应该要亮机了,外接显示器,亮机了!用示波器抓屏线接口的EDID波形,完美的波形也出来了。
  这个板子的故障对于老鸟们来说其实并不难,但是对于新手的我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恰好可以把阿林老师和船长教给的东西用上。,以前只是听说过自举不足,没想到现在真被我碰上了,这样就印象深刻!
  最后谈谈我来实地学习的感言吧,以前来实地学习之前,我有去过一个其他的培训机构考察过,那个培训机构在百度上都是有排名的,而且他们的网站也是做得看起来很好,给你一种选择了他们就等于选择了成功一样,呵呵!但是到了那里一看,肠子都悔青了,一个教室就两三台破旧的风枪,每人一把生了锈的烙铁。上课还在讲着以前老掉牙的东西。在来实地之前,我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毕竟有过一次阴影嘛:lol),不知道是不是如论坛上宣传的那样,但是到了实地后这种忐忑的心情就被这里优秀的老师打消了。在这里见到了传说中的迅维大神们,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教我们的船长的电子理论水平可是一绝,上课跟着船长的思路走没什么图纸是看不懂的,阿林老师更是全能型选手,迅维出的很多设备都有他的参与设计。在实地学习的任务是挺重的,很多同学都是学到晚上12点,因为在这么短的两个月老师要把他们10多年的经验传授给我们,这当然是不容易的,只有自己多下功夫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
  第一次在论坛发帖,很多编辑上的技巧自己也还不熟悉,还请大家多多理解,最后还请大家慷慨的加分,谢谢了!

网友:
还有一些波形和图片因为今天只能上传这么容量的文件不能上传上来,不好意思

网友A:
发帖    简明 扼要  。。 。 这的大长篇的   看的头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帖    简明 扼要  。。 。 这的大长篇的   看的头大   。

好的,下次我一定言简意赅

网友:
努力学习,会成为大神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下次我一定言简意赅

没老司机指点的意思 ,刚学就能修这样了,排版好  精华 也差不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老司机指点的意思 ,刚学就能修这样了,排版好  精华 也差不多了  。

以后跟你们老司机多学习学习,对于排版我感觉真的挺麻烦的,所以此刻更能感受到人家发帖不易,所以我都是加分鼓励的。

网友: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下次发帖我会注意的,谢谢了

网友C:
你不是毕业了 吗 怎么还在实地  修的不错

网友:
维修大神成长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毕业了 吗 怎么还在实地  修的不错

又来回炉一下,然后回家干

网友:
波波用得好 问题不怕多

网友:
好贴 思路清晰 下手精准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电路中C777 和 C778分别是上下管的自举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电路中C777 和 C778分别是上下管的自举电容吗?

C777和C778都是上管的自举电容,C777是第二路PWM上管的自举电容,C778是第一路PWM上管的自举电容。下管是没有自举电容的,下管的驱动是靠芯片下管驱动脚输出峰峰值为5伏的脉冲方波而已,5伏的方波足以使得下管完全导通了。

网友:
修的不错,发帖排版待加强,字看得眼睛痛

网友:
不错嘛 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幽默活泼,最好有主板照片

网友:
图片重新插入下吧。
上传图片的界面,点击图片,就可以插入文章中

网友:
实地出来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一直烧就不用修了啊

网友:
长篇大论

网友:
不错 我也一直都在学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