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标题党,只搞真维修!KO索尼二修机

楼主(2017-04-28):
      首先感谢迅维同仁们对本人前两个帖的大力支持与加分!以鼓励我再发更多好的维修经验给大家分享!!!      今天接到一台顾客拿来的小日本的索尼机(先鄙视一会儿),型号:pcg-61212t (有没有和我一样讨厌索尼机器型号的同仁?)索尼的机型真tmd难记。版号:m960_mp_mb 8Layer mbx-224 1p-009cj01-8011 经验不足不认识版号乱七八糟一起发来,请各位见谅!
      言归正传,机器故障不触发,无待机,三下五除二把机子拆开,先大致看下整块板子与内壳,d壳有大片的锈迹, 板子有人动过,是二修机.........ec焊过,电源接口处附近一个mos管焊过,bios也动过.......好吧......这块板子也是多灾多难啊,就让我来当终结者吧!
      没待机,先整理两分钟思路.........两分钟过去了,礼貌性的先量3v和5v,意料之中的没出来,第一反应不触发十有八九保护隔离没过,查保护隔离,刚好查到一修时被动过的mos管PQ2,是保护隔离电源接口进来的第二个P沟道的mos管,莫非第一次修这台机器的人以为这个管子坏了换过一个???哈哈哈,也是醉了这也能搞维修?拿起我的宝表量下mos管的d极当然是没有电压的,量G极控制极电压19v,P的mos管导通低电平,而19v肯定不会导通,各位和我一样的新鸟在修保护隔离时不要纠结这个管子是什么原因不导通,直接从S飞线到D极就行, 先修后极电路,于是我飞过去,通电出现大短,上烧鸡大法,摸到一个3v5v芯片附近pc187的电容巨烫, 换掉,通电,有还小短路,待机0.18A,摸到3V5v待机芯片发烫,3v5v没出,翘起两个电感,还是小短,确定是电感前级导致的,于是查芯片周边元器件的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量电压,发现+5VALW_LDO电压1.6v,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电压干啥的,但是就凭+5v.....我就觉得它的电压一定不是1.6v,顺着线路查去,查到pu9 具体也不晓得它是做什么用的(望大师们指点迷津)只知道+5VALW_LDO的1脚和3脚输入,5脚+ec_vcc输出,输入1.6v,输出0.04v相当于没电压,量对地阻值为0,也就是对地短路了,我的理解是这个五脚芯片输出短路导致拉低了输入点的电压,芯片输出+5VALW_LDO的电流过大,使得35v芯片发烫,那会不会是旁边的电容导致的呢?于是拆电容还是短,于是二次开烧,烧短路的点,用3v没反应,然后慢慢加,加到5v电流升高,准备摸哪里发烫的时候.......板子冒青烟了......卧槽,ec烧了个窟窿 ,这事情搞大了,难道就是ec短了?千辛万苦找到一样的ec:NPCE783LA0DX换上去,保险起见量了+ec_vcc的对地阻值貌似正常,才敢通电,还是一点点加上去的,加到19v有待机0.01A了,欣喜若狂,量3v5v出来了,开关psw也出来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按下了触发,接上屏,上电正常,但是风扇不转,难道哪里又出了问题了?看着电流跳来跳去,量各大电压都出来了,正准备放弃的时候,风扇竟然转起来了,屏也亮了,这是咋回事哩?拔掉接口,再插上,注意到了一个小变化,待机变成了0.03a,触发不触发了,35v也没了,哎呀卧槽,无奈啊,再插几次,待机电流0.01的时候可以触发,但亮的非常慢,待机0.03的时候就不触发,到这一步了不知道咋整了,不稳定肯定是不行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咋搞了,我怎能这样被击垮?一定要要临危不乱!于是再次静下心来思考了两分钟回想每一个细节和以前修过机器的现象,突然间想到开机慢不是和think的刷完bios的现象很类似吗?操起风枪说干就干,刷了一套ec,bios和南桥bios后,微微忐忑的心情,插电好几次待机都正常了,然后触发,2秒亮屏,经过多次测试,终于正常了,附上亮机图。 带屏的亮机电流: ,求知欲望催使我回头量了一下pu9的1脚和3脚正常电压3.3v,5脚的正常情况下的电压5v,怪不得3v烧不出来。好像保护隔离没修完,没错,我不修它了,结果出来了就好,管它呢,反正又不影响使用,就是这么任性!23333!本次维修到此结束!还是那句话,新鸟看看互相学习交流,老鸟来指点迷津,当然可以飞过.......嘿嘿嘿!          对了,差点漏掉的索尼特有的跳线的跳法(只对于此版号的索尼)附上图:
我的帖子都是老少皆宜,不设任何权限,就如同 衤果 照不打码一样,不阻止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家赞同就多多加分鼓励和点旁边的大拇指!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修起来估计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B:
理论基础好厉害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起来估计花了不少时间

还好吧,待机偏高查35v芯片周边电路花了点时间,其实发帖比较耗时间的

网友C:
楼主 修得不错  修了不少索尼的本本1了.?

网友:
一般般,上课的时候没怎么认真听也听不太懂,只能修的这样子了,但我的目标是像我老师一样牛逼,嘿嘿嘿,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修得不错  修了不少索尼的本本1了.?

没有修多少太本本,这是第二台索尼,摸着石头过河的瞎搞维修方式,有的电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兄弟你看懂了还望指教指教!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肯定先搞保护隔离 至于后来的EC在搞保护隔离的时候已经拿下了

网友E:
发帖不易,,赞一个,,再接再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肯定先搞保护隔离 至于后来的EC在搞保护隔离的时候已经拿下了

方法不同吧,结果都是一样的为了修好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帖不易,,赞一个,,再接再厉

嘿嘿,感谢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方法不同吧,结果都是一样的为了修好机器

修好了就是本事啦  管他怎么搞好的 你这思路好清晰的  像你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就是本事啦  管他怎么搞好的 你这思路好清晰的  像你学习呀

互相学习!!!

网友: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一下,致力于发更多更好的帖子与和我一样的维修新人分析经验和相互学习成长!虽然维修的故障没那么困难和复杂,但是发帖整理维修思路不容易,谁教我是新鸟嘞,嘿嘿嘿!

网友G:
sony的保护也是做得不错 不会烧太多的东西 你的bios上家动过了吧?

网友H:
维修不易,发帖不易,加分支持

网友I:
只要有思路  按部就班 来  就怕 二把手 修不好 还做手脚的 那就坑了

网友J:
索尼的保隔插起来很麻烦,楼主这么干也未尝不可! 已加分鼓励!

网友K: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理论基础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J:
索尼的保隔插起来很麻烦,楼主这么干也未尝不可! 已加分鼓励!

是呢,保护隔离有点看不懂就那样干了。。。。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要有思路  按部就班 来  就怕 二把手 修不好 还做手脚的 那就坑了

是的,要是有的人有搞坏机子的心思是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不易,发帖不易,加分支持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sony的保护也是做得不错 不会烧太多的东西 你的bios上家动过了吧?

是的,有个bios动过了,一共有两个,后来我两个都刷了才解决最后的问题的

网友:
过奖了,要是一些信号神马的我就会头痛死,这只是电压那块。。。不太复杂。。

网友:
高手在迅维

网友:
能成功维修好机器取决于对微小现象的观察,才会有思路。大家互相学习嘛!!我也不是高手......

网友L:
楼主PQ2飞线不会有后疑症吗

网友L:
如果不烧第二次机 接着查+ECVCC。。。。。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楼主PQ2飞线不会有后疑症吗

应该不会,只是保护隔离不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会,只是保护隔离不起作用了。。。。

如果不和充放电有关 可以这样去修

网友:
这个二修机比较好修 上家基本就没有给你在做故障 最开始可能就是不触发  给上家修到大短了  后面修不出来 就把故障扩大了  这个机器按照步骤的话 很快 线性短路引起整机不触发

网友:
多多鼓励以后发多点这样的文章好让我们的小白学习

网友:
那个SONY选屏跳线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位置是对的,但是有一组不通的话,会出现灰屏现象。这个跳线是个高低电平组合,图纸里面有怎么跳,根据你的屏型号,选择相应的组合。

网友:
开始量5ldo应该微短的 那时直接烧就好了

网友:
线性5V转给EC的3V待机供电,类似于华硕的很多机型设计,比如K43LY!

网友M(2017-06-17):
学习了。学习了。真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叼的飞起,不说别的,就冲楼主描述的这么详细,点赞

一般呢,有时候思路还是比较混乱的,啰嗦所以字比较多。。

网友O:
修好了就是本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学习了。真是老司机

新司机,小小心心开。。。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公共点短路,EC 坏导致不过保隔,无待机电压。楼主写了好一通文采不错。那个PU9是线性5V转3.3V给EC供电的吧 ...

其实我有个地方搞的不对现在才知道,第二个管子要把它断开,不然插电池接适配器要大短。。不接电池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机要心细,修好了就是本事,总体不错,基本东西有待加强......

感谢指点,一定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修机还没有你的文彩好呀

我初中语文考50多分你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S:
学习了。厉害厉害

一般一般互相分享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收藏备用,以后一定会用到

有个地方跟你说下,第二个管子的飞线要拿掉,如果不拿掉同时适配器和电池要短.....之前我也不知道,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最近搞到了一台这样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错   但是这个主板现在也便宜了

是啊啊,挺便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起来估计花了不少时间

还好吧,一两小时吧,发现搞维修时间过得快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技术不错,赞一个

还行,感谢支持!

网友X:
索尼的隔离不好 弄  直连这招  像我

网友:
还好,机器修好心里爽

网友:
引用 网友Y:
索尼机子确实不好搞

这个二修机问题多,确实弄起来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Z:
比较牛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惭愧啦!只是顺藤摸瓜。。。。

网友:
别折煞小菜了。。。。。我的技术不要太抠脚。。。还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按修其他品牌一样修 ,慢慢积累

是呢,经验都是靠时间换来的。

网友:
反正我是稀里糊涂的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索尼的隔离不好 弄  直连这招  像我

哈哈哈,不过到时候应该断开,我没断开,如果可以充电同时接适配器,就会导致大短,我之前不晓得。。。结果没去掉,不过那个老机子了,电池老早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好了就是本事啦

墨迹墨迹花了不少时间,修机速度还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不烧第二次机 接着查+ECVCC。。。。。

那样ec就不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PQ2飞线不会有后疑症吗

如果电池充电的话会有问题,我之前不久才知道。。修到过第二个管子击穿导致大短。。会接适配器和电池大短,还好他电池挂了。

网友:
厉害,,,我有个板子掉电,搞好久没搞好,,,,

网友:
修得好,写得用心。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我们好好学习

网友AB:
我想问一下SW1到底是设置什么的

网友AC:
保隔插起来很麻烦

网友AD:
不错,写的很详细,好好学习学习,这机器问题也很多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路过。。。。。。。。。。   学习 了

网友:
还好 有图纸  可以修一下  好多一体机都是没有图纸的  碰到比较奇葩的问题都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网友AE:
厉害看的出来老师傅了经验很丰富。索尼的老款是有屏的开关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厉害看的出来老师傅了经验很丰富。索尼的老款是有屏的开关切换

是的是的,老的有新的没有,还好我没动过,不过图纸里有如何拨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不错,写的很详细,好好学习学习,这机器问题也很多

反正遇到不是显而易见的故障的都发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保隔插起来很麻烦

是的,所以我先飞线过去,先查后面起,后面好了我应该再把保护隔离断开修保护隔离的,结果没搞是我的失误。。我以为正常了就没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基础好厉害的哦

惭愧惭愧,很一般了,还有太多的东西等我去学呢

网友:
修的一般般,其实还有遗漏。。。。写帖子确实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想问一下SW1到底是设置什么的

我也不清楚,但是好像是屏这一块的,具体也没研究过。。

网友AF:
烧了很多东西,P管没导通 后级短路 待机发热 EC短路

网友AG:
这款机器还是修了不少了,也还好,楼主是在现场直播修这台机器吗  呵呵

网友:
修这种问题就得有扎实的基础才行,好多都是发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有理论知识,修起来还真的是容易得多,我们也是要好好的学习下喽

网友AH:
楼主你那PQ2还是拿线拉过去么,,不会有影响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你那PQ2还是拿线拉过去么,,不会有影响嘛??

有影响,当时应该先修完后面再修前面保护隔离,当时单接适配器没毛病,其实一起插电池是会有问题的,如果电池可以充电会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款机器还是修了不少了,也还好,楼主是在现场直播修这台机器吗  呵呵

不是呢,这是一个多月前的帖子了 。。。。。。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     理论扎实

网友AI:
我有次修机器隔保也是直接连过去了,结果也是没什么,一样正常使用,电池反正是坏的

网友:
这个板子相对来说还是很好修的,没有暗藏的问题,一路下来过关斩将,基本功绝对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我有次修机器隔保也是直接连过去了,结果也是没什么,一样正常使用,电池反正是坏的

嘿嘿,对的,我这个也是很老的机子,还好电池没用,不然要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烧了很多东西,P管没导通 后级短路 待机发热 EC短路

是的呢,但是不是很难修,难修的是查不到问题。。。。

网友AJ:
维修必须心细,一次次推倒一次次找原因。又时也是头大了。但修好就很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J:
维修必须心细,一次次推倒一次次找原因。又时也是头大了。但修好就很开心。

我也这样觉得的!。。。。。。

网友AK:
我手里有个这个机器,电流跑到快亮机了停顿几秒钟风扇狂转就掉电了,掉电能再次触发!怎么回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K:
我手里有个这个机器,电流跑到快亮机了停顿几秒钟风扇狂转就掉电了,掉电能再次触发!怎么回事呢?

先干bios吧,干过吗??还有ec,掉电是很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干bios吧,干过吗??还有ec,掉电是很难查

BIOS刚过了,EC应该没问题的,显卡芯片去掉也一样!

网友(2017-07-20):
这么多问题,要是一般早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好羡慕楼主这么厉害的技术,有个好老师真的很重要呀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呀,这么复杂也搞定了

网友:
这个sony的屏跳线开关,确实遇到很多造成内屏不显示

网友:
富士康代工的主板小馆子特别多,有时候找一个元器件要找很久。。。楼主应该废了不少时间。。。

网友:
这机器实在不想修了,显卡最爱出问题加焊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