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0.8电流

楼主(2017-04-28):
G480开机0.8电流G480开机0.8电流刷bios依旧

网友:
这个电流差不多电压都其了   测下信号了  时序反推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看

网友:
干显卡。干桥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pg 时钟,复位都有吗 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巴依老爷最喜欢的是金币金币。

网友:
手上有一台是掉电的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

网友:
如果0.8电流动,桥,或者显卡,电流到了0.8说明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怎么也得查下,有没有过CPU,有没有读内存吧

网友:
查下供电 先啊

网友:
是哪个版号

网友:
创伟的南桥爱坏

网友:
量下所以的供电

网友:
重点测量下桥,还有就是确定电压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