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plus进LOGO无限重启

楼主(2017-04-28):
前天客户来到铺子上送来一张华硕主板p8h61 plus时候能开机有有时候重启。我想应该是检测电阻或者822问题就收下了。客户走以后上机检查进LOGO就重启于是开始按照因特尔时序开始检查,检查过后个电压全部正常就是重启,刷BIOS和换内存不行,又换CPU还是不行,仔细想想应该是IO的5V和12V检测电阻不对了吗于是信心满满的上机测试结果IO的104脚和105脚电压正常,只有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上BGA煮他一下,又信心满满的上机还是一样心里那个凉。马上咨询饼哥,饼哥及时回答我说内存 BIOS USB模块 桥。我就剩下USB没有检查了,开始检查还是正常无语了。于是喝杯咖啡压压惊,突然想起是不是复位信号无限重启于是检查重启和开机针哪里结果发现源头和复位相连的220排组电压不正常于是找来料板拆个220上去,马上开始试机熟悉的画面来了。希望有一样的故障的主板少走些弯路。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
最后上传一张亮机图希望遇到一样问题的师傅些少走弯路。最后上传自读ASUS-P8H61 PLUS REV1.00 BIOS绝对亮机的好的BIOS。还有点位图和点位图打开软件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ASUS-P8H61 PLUS REV1.00

ASUS-P8H61 PLUS REV1.00.zip

网友:
亮机图片,最后还是要谢谢饼哥的指点谢谢了。

网友:
主板 我们这边基本没有维修   加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我有一块插上显卡循环跑码 换几个显卡都不行

网友:
看内存 总线供电 BIOS 桥 查起走

网友:
现在维修主板好少了。一个月都没几块

网友:
修台板实际不好修。笔记本到还好修点呢。但是电脑确实玩的人少多了

网友:
找到线索,破案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以后重启就有思路了

网友:
华硕排阻最容易坏了尤其是822排阻坏的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