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V460大短路需要注意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7-04-28):
     近日接修一联想V460,客户报黑屏,收机测试,发现上电后适配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大致判断为此主板通病---大短路!上维修电源测试发现被拉低至1.8v,遂拆机测试主电源处7129场块明显短路,风枪吹很难拆下,原因是场块背部散热片和铜箔粘为一体,只能化锡后用刀片分离散热与底板,就这里

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里,拆7129需要千万小心,稍不注意就会将铜箔损坏!
其他的各位就知道了,换掉乌龟壳6725对管,因为触点在乌龟壳下,不方便测量,所以一般将2对场管全换!

这是换好以后的乌龟壳(之后又对疑似短路处拆电容和场块测量,确认无碍)

这是换下来的6725对管,及测试结果

凌乱的桌子,

修好的V460,露个侧脸给大家看!

网友A:
桌面是很乱 还好没有把你的CPU干掉

网友:
大家桌上乱的都有得一比了

网友:
技术好的桌子越乱

网友:
修理工桌面乱是不可避免的,基本上都一样。

网友:
图文并貌 写的很好

网友:
搞维修的桌子都乱,从不例外

网友:
看你这个帖子想起我之前修的一个B460,  板子和你的一样不定时重起,拆开3V5V腐蚀,清理后换240K电阻,完了我连乌龟壳一起换了,,这板子通病都这样

网友:
cpu没坏啊

网友:
乌龟壳不好换,LZ干得漂亮,加分支持

网友:
购置两个书架,几个塑料整理盒就可以收纳整洁了

网友:
我想说修了这么多乌龟MOS。没遇到过下管坏的,有人相信吗

网友:
这个通病也很容易把cpu挂掉

网友:
换管子 都会好吗

网友:
CPU没坏也是很不容易了

网友:
cpu没坏就好   前段时间修了本本  换了一对乌龟壳 加小八脚 在加个CPU管理芯片好了CPU没坏 客户用了一天结果悲剧了CPU挂了 在换个CPU  哎  搞维修的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还好CPU没有坏,,

网友:
没有必要都换了 一般坏的都是上管

网友:
你很幸运··CPU没坏··

网友:
这桌子上够乱的,不拾掇拾掇。比修家电的差不多了。

网友B:
看楼主这维修台布局,是在小区里面吗

网友:
这个烧的确实比较多

网友:
看来乌龟壳是通病了,这么容易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桌面是很乱 还好没有把你的CPU干掉

乌龟壳坏易挂cpu,运气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这维修台布局,是在小区里面吗

被你看穿了?

网友:
楼主够幸运的  CPU居然没挂

网友:
V460 就是乌龟壳 cpu

网友:
乌龟壳坏了都没有挂CPU   运气是多好